[照明] 『X拆修』拆修断线之电动车LED照明大灯

楼主(2020-02-11):
『X拆修』拆修断线之电动车LED照明大灯
断线了,只剩个灯头,还有支架

菊花牌散热器,貌似效果还行

直接拧开聚光透镜和盖子

聚光盖子,角度也很重要,有聚光和散光款,照明面积不一定

正方形电路板,还有圆形铝片

用的应该是普通3W的LED灯珠

芯片,自适应,12-80V的应该

输入线真坑,全用蓝色

被散热菊花磨断,剩个半截

铝片与菊花不是一体的,之间只是用螺丝固定。

重新接好线,用电工胶布防磨损

重新涂抹散热硅脂。

装好还同事了,顺便装在车上,之后照片就没有拍摄了。。额。

谢谢欣赏。

网友:
这种灯不照路,只照人。

网友:
看灯很亮,看路一般。

网友A:
这种最好遮挡一下别照人

网友:
谢谢分享。。。。。这大灯好凄惨,经常被剥皮抽筋。。。。。

网友:
这灯功率有3W?

网友:
一个灯珠3瓦吧,功率有点小。

网友:
换灯珠,看灯珠好像没有三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最好遮挡一下别照人

国产仿流明灯珠万一照到人问题不大,以前我被XRE封装CREE的P4灯珠照到过,比国产晃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