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坛友帮忙看看电焊机里的玻封管是什么管!稳压管?

楼主(2020-02-11):
单板焊机IGBT管烧坏了,连带IGBT驱动电路的玻封二极管,贴片电阻也烧坏了!打算自己维修,但是不知道玻封管D27,D30分别是什么管(蓝环的可能是稳压管但不确定),所以问下坛友有知道的说一下!谢谢!(电路是IGBT驱动电路)

网友A:
蓝环的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B:
看电路不像稳压管,再说稳压管通常标注d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不像稳压管,再说稳压管通常标注dz

另一边的蓝环标号是ZD5!是不是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环的应该是稳压管

我想应该是稳压管但是不确定!另一边的蓝环标号是ZD5!

网友C:
原边不是有D20D22D24拆下一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边不是有D20D22D24拆下一个测

上边D24吹下,加直流15V测试二极管电压9.86V(应该是10V稳压管),但是不知道IGBT驱动电路上的是几V的稳压管!

网友:
可能是保护用,电磁炉用18v左右,16Ⅴ也用。瞎猜的

网友:
IGBT变驱驱动级都是18V稳压管。不过你最好跑线,要不对向拆下验证下就明了。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上传一张单板机的图你比较一下吧

楼主:
参数知道了,蓝头的是18v稳压管,黑头的是4148开关管!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2021-04-03):
LL34封装,所有稳压管都印蓝色线,黑色是4148.NXP的棕色线是开关。
早前快捷产品4148是一条黑色粗线阴极线和一条棕色线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