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深圳弘大 钳表 HD90A 拆解

楼主(2020-02-11):
偶得一表,首用,仅测交流而非直流,不爽,拆之:

正反面照

三个螺丝拆下后盖

主板详细照片

U2丝印:tl064c,低压运放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tl064.pdf

钽电容?丝印:MZ3

Q1三极管丝印:J3

D1丝印:C3, 1SS226
https://toshiba.semicon-storage. ... 281&prodName=1SS226

拆下主板

电池仓简单的焊接

核心部位,不是霍尔元件,就是串绕很多线圈,根变压器一个原理,所以测不了直流。不知道换成霍尔能不能用?

网友:
原来是铁芯测电流,即使可以测直流,好像小电流范围没检流电阻准点。

网友(2022-11-01):
有谁知道弘大的另一款 hd90b的主控芯片。功能像7721但引脚对不上

网友:
看做工好像还可以,但是看技术指标这个测量误差标的有点大吧,都是2-3%左右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