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路由进breed模式就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2-11):
WR2041N,第一次刷好breed可以进正常的,后来再进去就是进去以后没几秒钟就重启了,貌似也不是重启键的问题,进系统以后是正常的,就是breed会重启,刷了好几次都这样,很郁闷啊,有知道可能的原因的吗?

是复位开关锈蚀的关系,换了一个就好了,虚惊一场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不行刷UBOO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不行刷UBOOT试试。

换了一样,uboot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样,uboot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电源换个试试

楼主:
解决了,是复位开关锈蚀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