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电力猫不错,能不能无线桥接

楼主(2020-02-11):
听说电力猫不错,能不能无线桥接
家里的两个路由器都要换了

网友:
临时用用不错,
要求不高的可以用
但是稳定性可能还要和猫的品质有关
反正能有线就有线,其次无线桥接,实在 没办法再电力猫吧,毕竟电力猫两头都要装。

有种情形用电力猫最省事,就是那个房间没网线,临时用一下,那在有网线的地方接上电力猫,没网线的房间接上带无线的电力猫,那这个房间轻松实现有线无线网络联结了。

网友:
现在都玩WiFi6 MESH无线,电力猫已经是老黄历啦

网友:
不能无线桥接

网友:
电力猫很稳定的,我家中客厅原来没网线,用无线播放有时会卡顿,用了电力猫一直很稳定,我的电力猫是TP 29R套装 ,效果肯定比无线桥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