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亿力5630 核心水泵拆解 纯图片 无讲解。

楼主(2020-02-11):
简单说一下 亿力5630洗车机,x鱼买的500左右,压力很大 树皮都可以射掉皮,如果最大压力时,我估计可以把车漆弄掉.....不敢用手试.....整体不错,不过耐久度不是很好,做工也一般般,不过价钱不高,性价比还是可以用,有人推荐更好的麽?1K以内。 如果个人使用 值得买,长期用就算了,我中度使用 50小时以内,现在底部漏水了,估计是水封坏了,估计质量不是很好,可能是运气问题吧。
以下图片

网友A:
亿力也就吸尘器不错 洗车机和玩具一样  这种 还有130  都是使用有刷串激电机 停机靠压力顶开常闭触点断开220   电刷烧蚀快  换向器也烧的快  基本上属于用一次少一次的    就算换新的电机 连续使用超过15分钟也容易烧     你这还只是自己稍微用用  水封有卖   可以换了用用   注意碳刷  一旦听见运转时 噗噗的声音赶紧停止使用 检查碳刷   不然碳刷打火会导致换向器高温最终换向器翘起  电机报废

一年难得洗几次车可能还能用几年  要是二手车那种三两天洗出的估计也就少则3个月 多则半年 就就会冒烟的  开机噗噗的响  靠提成链接推广的能有啥好货?

网友:
这个是什么泵啊?蠕动泵?500是不是成本也就200+啊?

网友:
我不是专业人士,对压力扬程什么的也是一知半解,参与论坛讨论就是希望能够分享经验共获提升。

网友:
铝线圈,2016年做农村淘宝的时候,集单过,一次下50套,送5套,佣金有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亿力也就吸尘器不错 洗车机和玩具一样  这种 还有130  都是使用有刷串激电机 停机靠压力顶开常闭触点断开22 ...

谢谢科普

网友B:
三活塞泵的设计不错,如果能用到汽车发动机的话,可以改成甩油润滑方案,噪音和振动比飞溅润滑小些。

网友C:
不是300左右就能买到么?咋个搞的要5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300左右就能买到么?咋个搞的要500

有好几个型号  记得电机只有两个型号  130是最小的   楼主这机子算是大的  大的带绕管的稍贵些  小的都不带绕管    所以价格不一样

网友:
这么容易就坏了,看来质量确实不咋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亿力也就吸尘器不错 洗车机和玩具一样  这种 还有130  都是使用有刷串激电机 停机靠压力顶开常闭触点断开22 ...

那你是没用过金牛座系列,感应电机的,,,,,,,不停机用2-3小时都没问题反正我最长就试过这个时间,用来洗外墙窗户瓷砖。。。广告都是写连续150小时耐久度测试完成的至于真假就不清楚。。。。还不怎么热。现在好像又换了个外壳叫另外一个名字,准工业级,当年旗舰店全新到手才340多,

而楼主这款带外壳的都不是感应电机的,。。。。也就是有刷的,至于你说的连续工作不能超过15分钟,说白了,冲干净一点都超了,如果这个产品不能连续使用超15分钟,亿力早倒闭了,按他现在的销量,就保修返修都是个大问题,

亿力唯一的缺点是管路,接头做工一般,也就是附件,

优点是价格便宜机身做工可以,耐久度还不错,主要看那个系列

一个品牌不能用自己所用过的某一个2个型号来决定好坏的,毕竟什么品牌都有差的型号,就平心而论亿力比还是值那个价格,身边朋友也好多个跟风买的亿力,暂时没一个出其他,不下20套,

我就锂电池的亿力,220v感应电机的亿力都有,也买了几年,自己用不超过10次,长期都是给我亲戚朋友用,都是当垃圾用,反正有车库有空地,水电齐全,那个要用自己就开过来洗了,我都懒得理,

网友:
就是那个黑色密封垫坏了?

网友:
先检查是外壳裂了还是密封圈裂了,找旗舰店客服买配件,看看运气,

你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咸鱼入手?全新的?还是二手的,全新按道理咸鱼也有保修的,如果是二手,鬼知道上家是怎么用的。。。。。

网友:
要耐用就来个黑猫55分离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是没用过金牛座系列,感应电机的,,,,,,,不停机用2-3小时都没问题反正我最长就试过这个时间,用 ...

我做事那就是代理商 我都叫他们吧存货全清仓了  早就没卖了 至于好的机子了解一下浙江大农的1512C 和1514C  专业配套洗车店 一天洗100台车左右  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活塞泵的设计不错,如果能用到汽车发动机的话,可以改成甩油润滑方案,噪音和振动比飞溅润滑小些。 ...

周转斜盘发动机 就见鱼雷有用的,估计成本很高。

网友:
一体的洗车机还是觉得水冷感应电机的好。

网友:
  玩过一段时间亿力4系~~~配件是极贵~比主机都贵,后来全卖了,现在玩锂电枪机

网友:
这个泵和挖机的液压泵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