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55E510屏变设置关掉后就黑屏了求助

楼主(2020-02-11):
创维电视机55E510e,疫情期间闲着没事,把电视图像设置,屏变设置关掉了,现在出现创维画面后就黑屏了无法看,求助大家,现在黑屏无法改回去了,哭哭

网友A:
开机拿电筒照看屏幕有图像吗,跟这个屏变没有关系,这个功能只是根据画面自动调节亮度而已,估计是背光电路或者led灯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拿电筒照看屏幕有图像吗,跟这个屏变没有关系,这个功能只是根据画面自动调节亮度而已,估计是背光电路 ...

正解
赞同这个思路

网友:
同楼上两位思路,用手电照着看看,然后把这个设置改回来,或者直接盲改

网友:
瞎改回去。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