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组装一个电子负载,姑且算是高效散热吧

楼主(2020-02-11):
很久就想弄一套电子负载,一个是没时间,一个是确实也没什么用,年前,放假早,逛论坛又看到小林电子的负载,正好同城,买一套试试,哈哈。    本来我打算的是用距为的电压表,结果,组装好了,以后,转不过弯来了,不知道怎么接那个表,放弃。

又买了一个高精度电压电流表,结果,不知道怎么烧了。已经年底了,快递都放假了,所以,这个负载就一直在那散着。直到昨天我看到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312,也是用的距为的表,顿时,感觉学习了,学习了,今天就开始了,组装好。感谢“挣钱买刀”。

上图

盒子

盒子

一个盒子,买了好几个,还做了一个电池的可调电源

开好孔

开好孔

开好孔,开关,接线柱,电压电流表的孔

上盖开孔

上盖开孔

盖子上打孔,因为散热器是在盒子外面的,管子是用线接出来的

上盖开孔

上盖开孔

ac接口,为省事,没掏洞,直接切的

电流正和电流负短接

电流正和电流负短接

把电流正负直接短接,形成一个回路
电阻换成了可调电阻,等快递开了,换康铜丝,这个真是太烫了。

12v辅助电源

12v辅助电源

12v辅助电源,风扇,电压表,主板供电都是它

管的位置

管的位置

开始用的那种大散热器,散热效果并不好,后来换热管散热,把管子放在热管两侧,温度还是高,突然有个想法,管子直接贴着热管,下边用一个铝板夹住,这也是看论坛学的。最终版本的管子位置。
每侧两个管子,每个管子直接贴着热管
下面用一层铝板夹着,中间钻孔,攻丝,4个螺丝固定

室温

室温

室温下的散热器温度

100瓦

100瓦

100瓦,散热器温度,一直这个温度,不再上升

130瓦

130瓦

130瓦左右,散热器的温度。

最终的样子

最终的样子

最终的样子
    不足指出,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散热方式做的不错,

网友B:
多固定,这样横容易倒吧

网友C:
散热风扇建议加网罩,然后面板布局不理想,可调旋钮应该尽量独立于其他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方式做的不错,

没试过极限,就是水泥电阻太热了,我估计,150瓦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固定,这样横容易倒吧

忘记拍了,用3m双面胶固定的,挺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风扇建议加网罩,然后面板布局不理想,可调旋钮应该尽量独立于其他部件. ...

风扇网罩现在没有,等快递开门的吧。
电位器这不是我的本意,因为原来的哪个电压表大,挖的洞也大。所以,就换了个旧盒子,正好有这么个孔,
看第二张图片,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dc插座的。哈哈。

网友:
散热器霸气啊!!

楼主:
这是很早买的,原来做小冰箱的,发现不经济,后来买了个车载小冰箱,这个散热器一直闲置了,现在又翻出啦了

网友:
楼主盒子在哪里买的?

网友:
像个航母,散热器像舰桥。

网友D:
我也买了那个表头,一直闲置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那个表头,一直闲置着呢

这个表头不算太准,原来我用做可调电源的了,不太准,校正了,也是一个区域比较准,所以,就用来做这个了,要求不高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