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更新!支持U盘读卡器哦!闲来无事,折腾个播放器小玩意,愿各位玩得开...

楼主(2020-02-11):
        前段时间在某宝“隔壁论坛老王电子数码DIY”家看到一个小玩意,评论区里,小伙伴热火朝天的讨论让人心动,并且有人竟然一下子买了30个!忍不住下单,买了8个!
        相信坛友们当中肯定也有不少人买了这个!
        看看,就是这个小家伙,只有一个按键:

       充电接口是micro usb的

          个头很小,与水果的1A充电头相当:

           底边,喇叭的释音孔:

           拆开上盖:

            这就是它的全部内脏了:

           一块很小的锂离子电池,估计不足50mAH:

          直径仅20mm的小喇叭:

       振膜是塑料薄膜的: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核心是一片杰里单片机(杰里方案的mp3插卡播放器很常见,但是网上找不到这种芯片的资料):

           功放是很常见的8002A:

            存储芯片是25D80ATIG,容量为1M的FLASH:

          开关机切换使用了一只MOS管,丝印A1SHB,对应型号是SI2301,SOT23封装,2.3A  20V:

楼主:
            按一下按键,这个小家伙就会播放歌曲,声音还挺大的
      遗憾的是全部8个都是 “say you say me” 这首英文歌,实在是没劲

            关机状态连接电脑,小音响只是红灯亮,为充电状态;在播放歌曲时连接电脑,会显示这个:

     安装好了驱动:

            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看到:

        打开千千静听,播放一首歌曲试试,发现了什么?
        声音不是从原来的音箱发出来的?

        这就对了,小家伙不仅可以播放歌曲,它还是一个声卡+有源音箱

        如果只是折腾这些,那就没多大意思了,是不是觉得它自带的歌曲不好听,想换个口味?
        那么跟着我来做就行了

             首先你得有一个编程器,能够读写25T、25D之类存储器的那种就可以。
        我用的是TL866CS。
        拆下25D80,放在编程器上:

        读出数据,保存为BIN文件。

        用“UltraISO打开它:

      看到没有?那个004.mp3就是里面“say you say me” 歌曲,双击它,就会自动调用“千千静听”来播放!

将它的扩展名改为mp3,用“diskgenius”打开它。
             diskgenius竟然自带播放器,自动播放“say you say me”

      将它的扩展名改为mp3,用千千静听也能够播放,但是如果直接将1M的mp3文件写入存储器,这个小音响是不能播放的!为什么呢?
     下面需要用到一个软件,FlexHEX,用它打开一个歌曲文件:

       你看到了什么?开头的几个字节?
       ID3!一般是位于mp3文件的开头或末尾的若干字节内,附加了该mp3的歌手标题年代风格等信息,该信息就被称为ID3信息。
      再用FlexHEX打开保存的BIN文件,搜索,查找,ANSI文本,输入“ID3”,查找:

      在“00041000”这儿,看到了什么?  ID3!
      歌曲的起始位置就在这儿!

      我认为“00000000”至“00041000”之间的这段代码就是这个单片机正常运行的固件,没有了它,自然也就不能播放mp3了!

        将“00000000”至“00041000”这一段剪切,保存,成为一个260K的“小音响.BIN”文件。

      用“FlexHEX”打开“小音响.BIN”文件,将你喜欢的歌曲,直接拖至“00041000”处,保存,然后写入25D80,焊上,开机,就能听到你喜欢的旋律了。当然,如果是44KHz 128K的歌曲,你能到的只有几十秒!想要一首完整的歌曲,必须转换为32KHz 32K这样低采样频率、低比特率的格式才行,毕竟存储歌曲的空间只有740K。             其实在“00000000”至“00041000”的这部分空间内,还有许多空白区域,试着删除空白区域后,这个文件就仅只有数KB了,但是添加mp3写入存储器后,不能播放,不知为何?
      我试过,用2M的存储器写入数据,也无法播放1M后面的内容,希望有哪位高手将其破解。
      附上260K的“xxx.BIN”文件以及我修改好的“芒种”这首歌的文件,希望各位在这宅在家里无聊的日子里玩得开心点

网友A:
这不是播经机那套东西么?

网友B:
看了下那个店铺, 貌似有很超值的电烙铁板子,

网友C:
还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D:
电池用的上的话一个就回本了。

网友:
不好玩,也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播经机那套东西么?

这个不是你说的那种东西吧?

网友E:
高手啊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那个店铺, 貌似有很超值的电烙铁板子,

那好像是电子烟之类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购买链接吗?

不违规吧?
我试试看能否发上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350&_u=b2mg78oh7ee7

如果违规了,请版主删除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用的上的话一个就回本了。

电池真是没多大用,容量太小了,估计只能播放十多分钟!

网友:
不知道为嘛不能换大容量的flash,哈哈,楼主试试看嘛,是不是有读取地址限制

网友:
看到第二楼  我的知识量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你说的那种东西吧?

芯片。电路一样。都是SPI闪存播放的。都是杰理的芯片。播经机的4M左右。按钮多。

网友:
我也买了三个,

网友:
刚好也买了两个,播放那首歌的声音我觉得有点大。

网友:
不会高玩,也顺路买了3个,那真是身体小嗓门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啊           高手

只是看到某宝上不少人在谈论这个,一时兴起, 买来鼓捣一下,高手真是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