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塑料夹头有什么好推荐么?

楼主(2020-02-11):
想把2504夹头换成塑料的,塑料夹头有哪个品牌比较好的么。连接螺纹需求1/2的最近拆洗2504,发现去掉夹头后机器轻得可以啊!我打算换个塑料的夹头,别看着全金属夹头高大上,干起活来就是一秤砣!

网友:
没买过金属夹头 ,猜想重量就不低 ,长时间干活,轻便的才好

网友:
得伟的塑料夹头不错

网友:
带轴锁的可以用博世的塑料夹头

网友A:
别想了,首先你能把2504夹头拆得下来,拆下反螺丝后,夹头很难拆得动,里面打胶了,新款还有垫片压实;

其次,能找得到的塑料夹头基本上承受不了2504冲击力;可以匹配的夹头有威克士130和得伟710、777,但配上后巨丑,而且开启冲击功能后,容易松动;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改用得伟777夹头后,丑不说,同心度没法看,原因是夹头后面必须安装一个环形垫片,不然堵转时或冲击力过大,夹头直接旋转下来了。

--------建议:找一下泛音老款14.4V冲击钻的夹头,要轻一些,内部是合金三瓣夹具,比原装要完美得多,其次可以反向使用罗姆R3金属 夹头,这两个夹头都比原装好得多,同心度、稳定性都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想了,首先你能把2504夹头拆得下来,拆下反螺丝后,夹头很难拆得动,里面打胶了,新款还有垫片压实;

其 ...

拆是不难拆啊,螺丝有胶,2553装个PH3批头轻松卸下。夹头螺纹无胶,夹个长点的L型内六角,压住机身一扳就下来了呀,不像其他大神说的需要锤子砸。我手上这把已经是换过YUKIWA夹头的了,同心度完美,不过本身我对同心度毫无追求,干粗活的玩意。原装夹头钻墙进灰太多卡了拆下来放着。你说的夹头除了777估计都用不上噢,10MM夹头后面都是3/8螺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