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P A1可以刷机吗?

楼主(2020-02-11):
软件版本: 22.10.3.38 ,经常断流 可以不拆机刷机吗?

网友:
楼主去恩山论坛找固件,有很多

网友:
不可以,需要ttl

网友:
当然可以,百度一下吧,k2p和k2都有大量教程的。先刷BREED,之后就任意刷也不会变砖

网友:
可以 很简单,去恩山大把玩法

网友A:
我有官改20D,掉线不一定是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可惜我的没怎么用早几晚就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官改20D,掉线不一定是路由器的问题。

官改用来刷breed是最省事的

网友B:
如果固件升级到最新版的,需要ttl,没有可以直接刷!

网友C:
刷老毛子 简直不要太爽 我刷的这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固件升级到最新版的,需要ttl,没有可以直接刷!

我这个版本好像就是最新版本,所以才问一下是否可以刷机

网友:
我的K2P A1前几天无聊就刷了 好几个   现在是用官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老毛子 简直不要太爽 我刷的这个固件

谢谢老铁分享

网友:
当然可以了,但是固件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