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这里人多,中兴F601已确认是千兆网口,就是不知道如何设置。

楼主(2020-02-11):
这里人多,中兴F601已确认是千兆网口,就是不知道如何设置。

状态1000M,
这库存F601看来比移动给的F612好。
612是百兆光猫博通芯片,601这个是中兴自己的芯片。

GPON已经认证成功。

连接模式为设置的pppoe,
账号打10086告诉我是手机号码+身份证后6位。

填写的原来光猫的参数。

楼主:
原机的参数

原机的认证。

网友A:
这个光猫。都没WIFI的?

网友B:
还让你换光猫,不错了,我家也是移动的。真心不稳定,看心情的

网友C:
注册成功,就应该可以使用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让你换光猫,不错了,我家也是移动的。真心不稳定,看心情的

我这里移动挺好啊!安装2个月,稳得很,上传20m,下载100m,手机测试都能达到80m/s。就是光猫是百兆的,我想换个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光猫。都没WIFI的?

没Wifi才好呢?有Wifi的光猫你不也接路由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册成功,就应该可以使用了呀

难道绑定了mac或者其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移动挺好啊!安装2个月,稳得很,上传20m,下载100m,手机测试都能达到80m/s。就是光猫是百兆的, ...

可能我们这栋楼的光网设备不咋滴,经常ping网关不通。移机之前在另一个小区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没有外网IP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里移动挺好啊!安装2个月,稳得很,上传20m,下载100m,手机测试都能达到80m/s。就是光猫是百兆的, ...

如果上端只有百兆,那换千兆没有意义啊?一般升级150兆以上,运营商都会给你配成千兆猫的。我那个折腾千兆是为了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上端只有百兆,那换千兆没有意义啊?一般升级150兆以上,运营商都会给你配成千兆猫的。我那个折腾千 ...

你先确认清楚来,合约上是100M还是以上的,如果是100M的,百兆就行了,下接一个千兆路由WiFi,局域网内传输。

网友E:
楼主 在宽带连接设置里面除了配置PPPOE拨号的账号密码 还要设置VLAN的 移动的互联网业务VLAN是41 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去原ONU里面看下VLAN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在宽带连接设置里面除了配置PPPOE拨号的账号密码 还要设置VLAN的 移动的互联网业务VLAN是41 试试 如果 ...

这是在原光猫上找到的。

网友F:
VLAN配置好像不对
另外,F601属于SFU,不是HGU,如果你原来的是HGU设备,是不能直接换的,还要更改OLT侧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在宽带连接设置里面除了配置PPPOE拨号的账号密码 还要设置VLAN的 移动的互联网业务VLAN是41 试试 如果 ...

还有这个参数,这个难道才是实际使用的参数么?

网友:
咸鱼换移动的h2-3 我就是移动这个光猫 改桥接下面挂个荣耀PRO2 跑300M移动宽带 带10个设备 飕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VLAN配置好像不对
另外,F601属于SFU,不是HGU,如果你原来的是HGU设备,是不能直接换的,还要更改OLT侧的配 ...

没想到这玩意儿还这么复杂,这玩意能换上去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VLAN配置好像不对
另外,F601属于SFU,不是HGU,如果你原来的是HGU设备,是不能直接换的,还要更改OLT侧的配 ...

olt在哪里,没看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VLAN配置好像不对
另外,F601属于SFU,不是HGU,如果你原来的是HGU设备,是不能直接换的,还要更改OLT侧的配 ...

olt也就是机房的参数吗?这么看来,这东西只能凉了。

网友(2020-05-05):
这个管理界面怎么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