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328晶体管测试仪,我想做到我喜欢的样子

楼主(2020-02-11):
最近坛子里风起328晶体管测试仪的制作,一时间各式各样的测试仪蜂拥而出。看了大家制作的测试仪,功能上是有了,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大家制作的外形。(在这里没有鄙视的意思,只是个人不喜欢)。鉴于目前新冠作怪,待在家里无聊到扯淡,所以也有了制作一个自己心仪的测试仪的想法。只是目前这个东西还在酝酿之中,所有展示都只是软件里截取的图形,并没有造出其中任何一个实物。发在这里让大家看看,有何好的建议也请大家不吝告知。另外,来到数码之家也有好几年,到新站也是好久,从未发过帖子,此贴也算是一个报道贴吧。开始图片吧,这是外观。CAD画的,学了好久的CAD,目前只能到这个程度。

电路板设计,使用1.8寸7735屏幕,预留贴片二极管测量和贴片三极管测量,主板上可以测量大部分贴片元件。测试座将采用插接在主板上的方式来连接。不能用这些测试的原件,还引出了可以插表笔的插座,方便用表笔及测试夹。由于主板比较小,编码器不好安排,就改用按键了。相信是用这个测试零件,也没有几个人经常调用主菜单进行功能设置吧

主板力求超薄,所以液晶屏不用转接版的,使用直焊式的。把转接板所需零件全部搬到主板上。

这是背面,可以装一块BL-05锂电池。

图片上那个14脚的IC,实际上是一个锁紧座,封装库里没有,就用来暂时代替了。

关于测量的连接方式还有什么需要添加或改进的?希望大家提点建议,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设计的真好呀。,给我一个就更好了

网友B:
实物上的ic座在哪,是通过屏幕下文的3个小孔连接吗,另外bl-05锂电池不好找了,留个电池焊接位,可以用其它尺寸合适的电池,充电电路得内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上的ic座在哪,是通过屏幕下文的3个小孔连接吗,另外bl-05锂电池不好找了,留个电池焊接位,可以用其它 ...

IC座链接就是你看到的三个小孔,下边还有两个一样的小孔做辅助固定。由于总体尺寸很小,手里也只有这种电池,电路板还是预留了焊接位的。充电电路也集成进去了的

网友:
跑这里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真好呀。,给我一个就更好了

可以的,等做出成品

网友C:
牛掰了,确实很漂亮,铝合金外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掰了,确实很漂亮,铝合金外壳吗?

只是CAD画的3D模型,还没考虑用哪种材料

楼主:
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出来跑跑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CAD画的3D模型,还没考虑用哪种材料

还是先3D打印出来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先3D打印出来看看效果

目前还在修改,还没完善

网友E:
坐等成品,显示最好中文的

网友F:
这东西是不是比万用表方便呀?

网友:
半夜冻醒了

网友:
实际证明,测试贴片的2---3脚最好改成焊接镍片(不锈钢也行),时间长了沉金(镀锡)接触都不会太好

网友:
感觉你这个设计有不合理的地方:
1、预留贴片测量区,最好是独立的PCB板,大面积覆铜片,背面利用贴片电阻、电容、快速恢复二极管组成一个回路,吸收元件的放电或静电;同样,屏幕也可以分离开,使用排针与座连接。

2、过度追求超薄,会使电池无法放置,也不利于元件内部残留电势释放;如将插接夹具直接焊在主PCB板上,有可能击穿元件,甚至主板芯片。

3、接出的表笔座可以考虑贴片式4mm香蕉座,安装在底面,类似卡片万用表表笔,既可以解决好整体过厚,又能将作为主PCB板、测量板、屏板与电池之间的支撑。如下图:

网友G:
不一定要追求追薄,要方便使用,拆分的太分散收纳使用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要追求追薄,要方便使用,拆分的太分散收纳使用都不方便。

说得对,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成品,显示最好中文的

目前好像还没有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是不是比万用表方便呀?

怎么说呢,各有各的优点吧,这个可以图形显示被测元件,鉴别元件引脚。目前功能只针对引脚较少的原件,比如4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