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象印电饭煲出问题了,求教

楼主(2020-02-11):
在日本买回来的110V象印IH电饭煲,用了4年了。现在煮饭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前这个喷气孔只会喷水蒸气,现在米饭水都喷出来了,弄得周围都很脏,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平时就拆开煲盖清洗一下而已~

楼主:
找了一款差不多的说明书,如图:

网友A:
看情况像是 电磁阀坏了

网友B:
估计是切换不到保温了,水一直开,看看温度传感器

网友:
应该是连接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像是 电磁阀坏了

煮出来的饭是正常的哦,煮饭时间也是正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切换不到保温了,水一直开,看看温度传感器

煮出来的饭是正常的哦,煮饭时间也是正常哦~温度传感器怎么看?

网友C:
翻盖那里有连线检查一下。
连线接传感器
国货的话,传感器故障会有报错代码。
高级的日货,不晓得哦

网友D:
拆开煲盖清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煲盖清洗一下

拆了,洗过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洗过安装不对,破坏了气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盖那里有连线检查一下。
连线接传感器
国货的话,传感器故障会有报错代码。

屏幕显示和设置都是正常的哦,翻开盖子,没看到连接线路~

网友E:
安全阀异物吧。

可拆顶盖做饭后必须清洗干净,试着把顶盖清洗干净,特别是安全阀密封。
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压力传感器有点问题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的,拆过飞利浦的电子版普通电饭煲,里面有二处感应器的,电饭煲盖蒸汽出口里面有一个的,可以拆开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全阀异物吧。

可拆顶盖做饭后必须清洗干净,试着把顶盖清洗干净,特别是安全阀密封。

安全阀按3楼的图片说明清洗了,也没发现问题哦~
是不是因为用急速煮饭,IH加压所以会喷点米汤?

网友:
给你个思路不知道有没有用,我有个奔腾电饭锅,同样的米量水量,我媳妇有时候图快用精煮 煮饭45分钟的档位煮稀饭,和你这一样每次都是喷的到处都是,用煮粥一个半小时的档位就不会喷出来

网友:
估计是通气效率降低了导致锅内气压过高而导致米浆外溢吧。

网友:
煮完粥后要把排气拆出来清理一下

网友:
这是锅内压力过高引起的问题。重点检查锅盖传感器是否失效、锅底的压力传感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看看这个钢珠位置对不对,貌似盖子盖好后,这个钢珠应该在上面,或者上面是否有个弹簧?仅提供你参考啊,因为没有看见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