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只车用电源变换器 3% CC02和SONY DCC-E260

楼主(2020-02-11):
两只车用电源变换器 3% CC02和SONY DCC-E260

一.3% CC02
没有厂家信息,只根据外壳印刷和PCB上印制的信息,将3% CC02权做型号吧。
变换器输入端为点烟器插头,标称适应12V和24V。输出端为USB接口,是作为车载USB充电器使用的。

整体没有设计螺丝,是卡扣和胶固定的。首先撬开面板端盖,再分离上下壳。看到那个绿色护套的电解电容已经凸起。
输入端正极通过弹簧直接焊接在PCB上,没有保险丝。负极一个金属构件夹持在USB接口的金属外壳上。

这就是PCB上印制的标识,也不知道是不是商标和型号。(百分号后面还有一个小圈,不知道啥意思)。
USB口的数据端设计有电阻网络。一个贴片的LED指示灯(从指示窗口看效果非常昏暗)。
主芯片为W34063,是较早的DC-DC变换器芯片,相对于近年的同类变换芯片性能一般。34063芯片有众多厂家生产,这个W34063不知是哪家生产的。

拆掉凸起的电容,470uF/6.3V LESR电容。电容的耐压值选择有些低了。更换了一只耐压16V的电容后复原,在室内用实验电源测试正常。

二.SONY DCC-E260
这是一只更早年代的车用电源变换器,标称输入12/24V,输出6V1000mA。

输入端同样的汽车点烟器插头,输出端直接出线带4mmDC插头,应该是某种车内设备的电源适配器。

从外壳的做工和印制的标识信息风格以及输出线质量看应该是SONY出品。

旋下点烟插头,先张开插头这端,壳体后部卡扣自然就分开了。

输入端正极有保险丝,负极金属构件焊接在PCB上,比较醒目的是一个大电感和一个TO220封装的功率器件。外壳壁较厚实。

这是外壳和PCB的另一面。可见PCB这面还有不少空焊盘。

放大一点看看。背面。

正面。这个变换器使用的主芯片为TO220-5封装的MC33166T,性能比上一个使用的W34063高很多。

这个变换器性能正常。后来换上一条MINI USB线,给那时的一台行车记录仪使用。换下的输出线后来又被移植到一台FUJI AC-5VN电源适配器上使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00&extra=

下面是这个SONY DCC-E260车载电源变换器的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A:
第一个是华润华晶微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华润华晶微的芯片

感谢你的指教。

网友:
第四幅图,那个这么简陋,是啥东西?

网友B:
SONY这个用料也一般啊,买过SONY的,内部带屏蔽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NY这个用料也一般啊,买过SONY的,内部带屏蔽罩

他咯个6v的应该不是冲手机的,对电源要求低好多

网友:
SONY DCC-E260的用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