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加热慢,请教如何维修

楼主(2020-02-11):
家里的格兰仕微波炉10多年了,最近几个月发现加热变慢,今天拆开,清理检测。
1、待机功率2W-3W,热碗牛奶功率1400多瓦,这个微波炉铭牌上写着输入功率1300W;
2、拆机时发现风扇排风孔被油灰堵塞厉害(微波炉在灶台旁边),已清理;
3、高压电容外观正常,标称1.08u,实测1.123u,两引脚间电阻9.6MΩ;
4、高压二极管拆下接维修电源15V,限流40ma,确认是单向导通的;
5、磁控管二脚电阻0.06Ω,两脚对外壳电阻均为无限大;
6、云母片已经焦黄,有黑色炭化痕迹,还没穿孔,但肯定要换了;
请教各位大神,云母片是否是加热慢的原因,还可能有别的故障吗,怎么检测?

补充:7、前几天有一次热牛奶时试着拿掉了云母片,加热还是慢;

网友:
先把云母片换了,那个脏了会影响效率和烧掉。。。

过年前买了材料还没修的路过。。。

另外淘宝买云母片记得多买几张,因为打包不走心的,到手会有褶皱

网友A:
这不很简单么?  把云母片拿掉直接加热试试啦

还不行, 拆磁控管看看天线头是不是烧糊了

网友:
估计是云母片的问题导致的,那玩意要保持干净

网友B:
应该是磁控管老化的了,检测方法不知,但热饭的时间明显的变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磁控管老化的了,检测方法不知,但热饭的时间明显的变长了。

啥 没有图呢。
一般加热过程中产生哔哔吧吧响时,就是该换云母片了
正常的磁控管
两根电源线拔掉,那两个接线柱阻值几欧,每个接线柱对地阻值无穷大。

网友D:
电容失效会如何?微波炉反正就这几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失效会如何?微波炉反正就这几样

开机十来秒后关机断电,
马上用螺丝刀短接高压电容两极,
产生较大打火花,基本可以认为电容是正常的。

这是凭经验,不知道大伙还有没有其它好办法。

高压电容有上千伏高压,螺丝刀注意绝缘,以妨触电。
之所以这样,所以不好带电用表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很简单么?  把云母片拿掉直接加热试试啦

还不行, 拆磁控管看看天线头是不是烧糊了

感谢回复。拿掉云母片的情况试过了,还是加热慢。
今天拆磁控管没拆下来,旁边的灯罩和门控开关挡住了,不过磁控管的天线头看了一眼,至少外观上没有异常。

网友E:
上岁数了,不中用了,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磁控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 没有图呢。
一般加热过程中产生哔哔吧吧响时,就是该换云母片了
正常的磁控管

两个接线柱阻值几欧姆?我看网上说是1欧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岁数了,不中用了,换个新的就好了

衡水兄别开玩笑,这台微波炉我还指着当传家宝呢。
现在的情况,能否确定是磁控管的问题?

网友:
磁控管有可能老化的,高压保险没烧,功率正常,不排除磁控管老化了。。。

10年了建议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接线柱阻值几欧姆?我看网上说是1欧以下

3~5欧,不排除跟表的精确度有关

网友:
换磁控管试试,磁控管内部漏电

网友:
我刚用UT33B,,200挡量了下磁控管两脚不到一欧的电阻(800E)

网友:
也遇到过换新即好拆开过然并卵猜测是磁性减弱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衡水兄别开玩笑,这台微波炉我还指着当传家宝呢。
现在的情况,能否确定是磁控管的问题? ...

嘿嘿嘿,感觉有点像,没事,花个小二十块钱买个翻新的就行,用着挺好的,换个管又不会怀孕,嘿嘿嘿
在廊坊时,我修的第一个微波炉就是,测着都正常,管子啥事没有,就是不加热,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