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无故炸机的航嘉MVP600台式电脑电源

楼主(2020-02-11):
因为疫情出不去,今天早上无聊躺床上玩手机的时候突然啪的响了一声,闻到一股焦味,顺着味道检查后发现是电脑的电源。

电源是15年12月买的,当时看中这个电源是因为有延迟关闭风扇功能,可以在电脑关机后再抽一会风继续散热不闷着,毕竟配置比较高,发热大,而且电源是半模组的,理线方便。
真的是醉了,电脑昨晚还好好的用着,睡觉前关了机。今天都还没开过机,只是通着电,突然就暴毙了,死的不明不白的。反正无聊拆开看看,四个螺丝一拧就可以拆开了,风扇是可拔插的。内部看起来用料很不错,该有的都有

背面,没有坏的痕迹

仔细检查发现是(继电器?)旁边一个线圈烧黑了。

目前没办法检查电脑有没有坏别的硬件,在想办法找个电源测试。
想问问万能的坛友们这是什么原因坏的?这个还有维修的价值吗?能修好的话给我之前升级换下的配件组一台垃圾电脑给父母看电视电影也好。

2.12 18:30更新:保险换了一个5A快断,还有烧坏电感旁边的安规电容也坏了,貌似和前面的一样

现在直接跳过EMI能启动,各项输出电压正常,加了200W左右的负载也能正常用。
还是打算把EMI加上,请问要买什么样的电感和安规电容呢?

网友A:
这个是EMI电感,一般都不会出问题的,看看绿色的热敏电阻,或者白色的电容是不是坏了,你先把它清理干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EMI电感,一般都不会出问题的,看看绿色的热敏电阻,或者白色的电容是不是坏了,你先把它清理干净呀 ...

问题是我不懂这些,小白一个,只认识一般的电容电阻,其他的都看不懂

网友B:
大电感坏了一般有比较严重的短路或者负载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感坏了一般有比较严重的短路或者负载才会这样

坏的不明不白的,是通着电但是电脑没开机,昨晚还正常用着,突然啪的一声就炸了,吓了我一跳。以前有过小虫子进去烧的,这个没有虫子

网友:
小白就别修电源了,电源一坏就是一路,基本不可能只挂一个零件。

网友:
卖了买个二手的吧,看楼主的水平估计困难,而且看着是高压部分坏,放烟花倒是不怕,怕触电

网友C:
电感烧了还得了,应该是边上的元件炸了,没电子基础就没折腾 ,电源还是有危险性的,换个新的吧,这电源可以送给本地想折腾的坛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电感坏了一般有比较严重的短路或者负载才会这样

神TM的大电感坏了。。。。。

网友D:
看起来是压敏电阻损坏,可能是电网电压波动太大造成

网友E:
电感应该是被熏黑的,可能安规电容炸了,后面没短路的话跳过EMI试试看
后排求包邮倒贴(开玩笑

网友:
应该是白色的那个小方块坏了,是个电容,直接拆掉不要,电源应该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烧了还得了,应该是边上的元件炸了,没电子基础就没折腾 ,电源还是有危险性的,换个新的吧,这电源可 ...

等找个好的电源试了再说,万一有其他硬件坏就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应该是被熏黑的,可能安规电容炸了,后面没短路的话跳过EMI试试看
后排求包邮倒贴(开玩笑 ...

回头试试,小心点就好,反正无聊没什么事做

网友F:
拆下测下,板子有无短路,电感短路否。拆除后如果只是电感短路,你就这样短路下然后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下测下,板子有无短路,电感短路否。拆除后如果只是电感短路,你就这样短路下然后试试吧!
...

嗯,谢谢指点,明天借个电络铁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神TM的大电感坏了。。。。。

大电感的针脚都碳化了,不是被熏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是压敏电阻损坏,可能是电网电压波动太大造成

仔细看,两个大电感线圈都有碳化现象,不是被熏黑的

网友:
前级短路,导致电感烧断,应该是开关管击穿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压敏电阻,楼主是没试过电源不能用了吗?如果保险没咋,应该还能用,不影响的,就算小白,你缕一下,并联市电的就拆除,串联市电的就短接,弄好放心用没事的,这部分少一个零件无大碍。有些山寨电影出场就为了更大利润不装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