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气压式喷雾器维修求助

楼主(2020-02-11):
新冠病毒来势汹汹,消毒已经成为日常。找到之前买的一个园艺气压喷壶,使用过后感觉很快就泄压,细细查找发现一个小小裂纹,这个壶身是PP材质,一般胶水粘不住,所以脑子一抽就用热焊接,白光烙铁烫了一下,结果由于内部压力比较大,又裂开来。本论坛一直都是高手云集人才辈出,所以请教一个靠谱的维修方案,这个喷壶其它部件都完好,所以还不想放弃,看到的朋友集思广益一下,怎么维修才能不漏气而且又耐压?我是想钻个小孔,用螺丝和软胶垫片,壶口太小手伸不进去,加长镊子倒是有的。

网友:
嗯,您的想法挺好的,先扩孔,然后用您那个长镊子把里面固定了,拧上就好了,

里面放螺栓吧,外面挂螺丝帽,省的里面腐蚀

网友A:
到修车的哪里弄一小段PP焊条,慢慢焊好

网友B:
用补胎的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修车的哪里弄一小段PP焊条,慢慢焊好

网上查了,这个是PE塑料,不是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补胎的方法可行?

补胎要从里面补,辣条大法应该不行,

网友C:
用点胶水把小孔堵住,外边用热缩管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点胶水把小孔堵住,外边用热缩管套住

PE塑料用什么粘比较牢?我手里有百得啫喱胶,AB胶,玻璃胶,热熔胶

网友:
你买的胶水久了不用在瓶里都会干结——同理,多用点胶水倒进去,放平壶体,让胶水在漏洞的地方变干不就行了?

网友:
换可乐瓶,瓶口是否合适?或者其他有没有瓶口合适的饮料瓶。

网友:
同样型号用坏两个,都是爆了,一咬牙买了个嘉丁拿的正品,可以卸压的那种,以前到百安居一直舍不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