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视频会议摄像头不对焦了 AMC-M03C1

楼主(2020-02-11):
视频会议摄像头 AMC-M301

这个摄像头不对焦了,但是自检什么的都好使。我也不知道是啥牌子的啊,哪个大神给指点下呗!谢谢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那个小电机是对焦用的吗?通电使用的时候,它会动吗?一动不动应该是电路有问题吧,要动但动不了应该镜头卡了吧,能动但卡卡响里边齿轮或者其他传动件断裂或者掉齿了吧,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那个小电机是对焦用的吗?通电使用的时候,它会动吗?一动不动应该是电路有问题吧,要动但动不 ...

马达是调节焦距用的,开机之后自己前后走一下然后归位,但还是不对焦。焦距应该可以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是调节焦距用的,开机之后自己前后走一下然后归位,但还是不对焦。焦距应该可以变化 ...

没用过这种摄像头。你这种摄像头画面还可以拉近拉远吗?感觉一般的摄像头都不需要变焦啊。我家里用的那种视频聊天用的usb摄像头,如果不清晰,我一般都拧拧镜头,然后就可以调清晰了,所以我最开始以为是那个电机坏了。

网友:
拨码开关一个个调整下试试   还是需要遥控器按键进行聚焦

网友:
自动镜头不错,拨码开关好像是改遥控器变通讯协议。如果有数码变焦调最大的话,可以先换手动镜头,放大图像调到边缘最清晰对焦完成。我以前被自动对焦坑过,当初一千多元买的三星HMXU20奥利奥口袋摄像机,没想到的是长焦端经常跑焦对不上,广角端白天可以对上焦,晚上还是跑焦。另一部旧松下相机,可以调成先对焦再拍视频,找边缘清晰的地方对好焦,然后拍视频好点,缺点拍视频的时候不能变焦。

网友:
可以考虑固件丢失 询问下厂家保修或付费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