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三款无刷电锤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20-02-11):
想弄吧玩玩不知道那种好点,第一种单机200内后面两种价格相差不大300不到点。家用的后面两个好像是带电镐,或者咸鱼弄个带线的锤镐两用看了一个也不可以价格更便宜其实一年也不一定能打几个孔就是手痒……

网友:
轻 中 重      大概这样分   锤击力估计是1J    1.6J     2.8J这样。

网友A:
都用过,不同就是重量,相同就是都没劲

网友:
大小,造型,颜色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过,不同就是重量,相同就是都没劲

家用一次打十来个孔问题不大吧,都是无刷看外形第三个得是多大的电机

网友:
第三个,看上去,带减震

网友B:
大有5401不香么 非得整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有5401不香么 非得整这样的。

电池不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一次打十来个孔问题不大吧,都是无刷看外形第三个得是多大的电机 ...

都是嗓音非常大,劲却很小。

网友:
都买过 第一个轻  无力寿命短  第二个重 有力寿命短 现在用大有的5401

网友:
第一个轻便鞋家用,安装点浴室小挂件啥的可以,,第二个其实就够用了,监控,牌匾安装,小工程可以。不打混凝土的大眼没问题。第三个没用过,不知道啥样。

网友C(2020-09-24):
大有5401也就两百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有5401也就两百多

电池+充电器要3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充电器要300多

电池200闪充才百来块

网友(2020-11-18):
哈哈,我也是一堆大艺电池

网友:
相同点,就是没动力。与有线相比,工作效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