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T8 LED灯管驱动

楼主(2020-02-11):
这是一个T8 灯管的驱动

外观  输入端有个竖装的小板  小板左边有普通保险管,高压整流部分是两只cbb电容和两个圆柱电感

背面

输入引线是两只温度保险

L 和N 各串联了一只,  温度保险参数是135度 2A 250V

小板上有个8脚芯片 丝印 DIO8270  度娘没资料

4N65 mos管

输出滤波电容 100v 47uf  还有共模电感

背面有两只整流桥  一只8脚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芯片丝印看不清,因为涂漆了

总结:这是一个不错的驱动,值得捡

END

网友:
这个做工真的强,比那种佛山货好多了

网友:
记得谁说过,小东西越多 做工越好

网友:
居然还有2只保险

网友A:
没看明白那个白色的保险丝是什么鬼。

网友:
谢谢分享。。。。驱动不错,小巧玲珑。。。。。。。

网友:
正好相反 你不能确定他哪个电子元件在什么时候损坏 这样的就加大了它故障的几率啊 像你能耐心的检查一下 这个电路有几个电子元件 包括温度保险也算上了 哪个电子原件故障会有什么样后果研究研究

网友:
优质电感荧光灯支架带动合适的飞利浦865试试

网友:
或者是你拿个灯头装上一白炽灯泡 接通电源

网友:
反正我也是小白一枚,看到这样的好东西,我也会拆,只是没空研究,也不会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那个白色的保险丝是什么鬼。

温度保险,温度过高自己烧断,电流过大也烧断,

网友:
这驱动做工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