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头灯

楼主(2020-02-11):
(图片)

网友:
太简单了,充电电路在充电器上面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 这玩意太危险了充电的时候千万不要离开人 切记切记

网友:
充电线还可以,用的LTH7(TP4054)。

网友:
这个垃圾货我也入了一个,没多久就炸了火牛,接着灯珠经常不亮,拆解后确定是灯珠焊点松动,最后留下电池其它扔垃圾桶。

网友:
至少在充电线上改进了一些,好像有颗充电保护芯片,第一次充电最好随时看电池端电压,以免截止超过4点2伏。

网友:
这个充电线好歹算是有点良心,隔壁店铺是直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