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数控可调电源烧mos管后更换mos管输出电压很低,无法调节

楼主(2020-02-11):
自己作死将电源输出短路,然后烧了两个mos管
换了两个mos管上去,但还是不正常,0.3v内可以正常调电压,超过0.3v怎么调都是0.3v,开启输出电流过大的图标亮起,但摸电流没有发烫的地方,电源的输入电流也不超100ma

这是两个mos管的G极信号

网友:
看来保护设计有点问题,我以前也不小心把接线碰到钳子等导体短路,烧掉过好几片LM2577升降压和LM2596降压板,估计是山寨芯片没保护设计,但没烧XL6009和XL2596国产芯片。楼主的可调电源,估计比我好几片升降压板贵多了,只能慢慢查可能的故障点,或者售后指导帮助,返厂等。

网友:
除了mos,没有其它损坏的元件吗?二极管稳压管之类的

网友A:
开并电源不能短路着玩的。应该运放什么

网友:
检流电路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并电源不能短路着玩的。应该运放什么

那线性电源能短路玩吗

网友:
电压基准什么的有没有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