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我看一下逆变器哪里还需要注意的

楼主(2020-02-11):
刚开始坏时没发现,等发现了再一供电保险丝烧了。第二次上保险丝换掉了一个测量为坏的FHP40N20场管,结果又烧了这次。又烧了好几个,连k2837都坏了两个,真搞不懂哪里还需要注意的,

网友:
如果这么多都坏的话,估计不是新手能修好的,这样问很难找到答案。

网友:
好像前后级功率管都坏了?先修前级,修到前级输出有300~400V直流再修后级,一般后级功率管坏了的话,IR2110S也坏了。正弦波的比较难修。

网友:
不确认驱动部分就换功率管?那浪费零件的可能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