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教一下,双速遥控电车,电池坏了怎么改装

楼主(2020-02-11):
原装是8块镍氢电池,奇葩的是这个赛车是双速,双电压的,低速用2块电池的电压,高速用所有。
我用锂电池改装,低压用锂电池电压,高压用升压板升压到12V。用不成,干扰严重,遥控距离只有二十厘米,再远就像没信号一样,一通一断的。
如果我用3串锂电池,低压取其中一节电池的电,这么做的话,整组电池的寿命都不长啊!
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见最后一张图,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让电池组寿命不受影响。(如果这样接的话,充电就不能串充了吧。)

忽略不同电池电压,经过测试
原装电池低压是2.4V~3V,用一节锂电池3.7~4.2V没问题。
原装电池高压是9.6~12V,用3节锂电池11.1~13.6V没问题。

网友:
最后俩图有区别吗

网友:
确认下直接接11.1在车子上有无遥控距离近的问题, 如有, 把高压部分也给遥控电路, 看是不是遥控电路电压太低了

网友:
还不行的话, 升压板包起来, 锡箔纸

网友A:
直接高速吧

网友:
楼主都是用升压,有没有想过用降压。先做好跑高速的线路部分,然后分一路用降压板的用来跑低速。

网友B:
最后一种接法和第三种有区别?第二节电池根本没生效
跑高速打嗝应该是电流不够,需要动力电池。别看镍氢电池电压低,电流还是很大的
用锂电还想串充,那就把低速电池和高速电池分开吧,要不电压一致性太差,挂的太快了。
1块负责低速,3块负责高速,一共4块电池,充电也分开。

网友C:
既然不能升压,那降压呢?升压电路做做屏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高速吧

还是区分开好些。这个车有个逻辑,不管你现在用的什么档,转弯和倒车都会变成低速档。这车可以漂移,所以经常会有高速前进的时候突然换倒档的操作,刚才试了下,直接高速的话,倒档也是高速,前进后退突然切换的时候会打齿。不敢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种接法和第三种有区别?第二节电池根本没生效
跑高速打嗝应该是电流不够,需要动力电池。别看镍氢电 ...

见笑了,最后一种接法笔误了,前两个电池的正负极应该都是并联的。和你说的方法相比,前两节并联充电稍微方便一点。缺点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整组电池性能。

网友D:
先保证能玩,在DIY平衡充。锂电要注意过放

网友E:
这种结果的确是垃圾人想出来的,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电器这种结构。

网友F:
背一块电瓶,从中间钻孔引出中心头来:titter:1207的电瓶够你玩几天了

网友:
好多东西可以拆出来好用的镍电池

网友:
镍镉电池   太多了    质量不好还有记忆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能升压,那降压呢?升压电路做做屏蔽呢?

屏蔽试了,不行,我用铝箔胶带屏蔽的,包括升压板出来的电线都包了,不行。不知道是铝箔太薄,还是干扰是从内部引起的。

网友:
直接换镍氢电池不好?锂电你起码得换最普通的动力锂,要是换普通锂电没多久也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保证能玩,在DIY平衡充。锂电要注意过放

再做个平衡充的话,就变得复杂了,充电也麻烦。后来我设计了一个电路,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来切换2块电池的串并联,能实现一片4056实现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果的确是垃圾人想出来的,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电器这种结构。

是的,这样做的话,它的板子可以少一个降压模块,但是牺牲了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背一块电瓶,从中间钻孔引出中心头来1207的电瓶够你玩几天了

一个1207电池估计要把车子压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