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同事的华硕笔记本电脑,更换阿斯加特固态盘

楼主(2020-02-11):
华硕n551zu买来5年没换过硅脂,买来几个月玩lol就会黑屏,具体原因不明最近这人跟我说机器卡,我一看8g内存,不是内存问题,1t机械硬盘,估计问题出这里,说是升级了win10,然后觉得卡,退回win8,结果,键盘灯不能亮了,我立刻让人买了个阿斯加特960g sata3固态,毫无疑问,性价比极高。500多搞定。他是纯小白,不知道华硕有专门的键盘灯驱动,不知道显卡的驱动可以更新,奸商坑他,14年初的机器,他15年买的,然后奸商还说是英特尔,结果全是AMD的。居然跟我说还想换英特尔U,神坑。花了三小时清灰换硅脂,换硬盘,装系统,升级显卡驱动 ,刷BIOS,这货开口来了句,请你吃.......没说完改口说请和奶茶,未来给他搞电脑,我出门车螺丝松了拧紧把手指挤了,完事那句请喝奶茶太不值了。这就小白坑一次吧,以后不给小白搞机器了,没意义,人家还觉得很好搞,应该的。

阿斯加特最高性价比了,接触这货少,如果知道那个小气的尿性,让这货买个三星。

华硕机器

拆机过程

硅脂都干硬了,换的过程就拍了,

整个主板C面在一起的,拆的过程中屏线很难搞,卡里面的

和机械硬盘对比

华硕官网下热键修复键盘灯时候发现又BIOS,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一对比,立刻就知道电脑的生产时间了,绝对是14年的,我没看壳子上的时间

升级BIOS过程,后面AMD升级驱动漫长的过程就不发了。

网友:
少了一次喝酒的机会,

网友A:
别搭手,下次出了任何问题还是找你,因为你是怀疑链的最近的一环,大部分小白不提倡业余人士去帮助,除非知根知底

网友B:
哈哈,感觉楼主也有点太自信了。刚查了一下,这个笔记本应该就是15年2月份上市的,而且你刷BIOS那个照片显示BIOS是2014年12月份,也算正常,毕竟不可能马上上市了再去开发BIOS程序,BIOS建立时间早几个月很正常,另外我感觉给不熟的人搞电脑,不用贪便宜,省的以后麻烦,我自己买电脑硬件会尝试一些性价比产品,帮别人选的时候,一般选好点的牌子,最好他听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感觉楼主也有点太自信了。刚查了一下,这个笔记本应该就是15年2月份上市的,而且你刷BIOS那个照片显 ...

你说得太对了

网友:
熟人搞好是正常,搞不好。。。。。。所以一般的熟人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感觉楼主也有点太自信了。刚查了一下,这个笔记本应该就是15年2月份上市的,而且你刷BIOS那个照片显 ...

你这句话我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感觉楼主也有点太自信了。刚查了一下,这个笔记本应该就是15年2月份上市的,而且你刷BIOS那个照片显 ...

尴尬,其实还好,反正就觉得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搭手,下次出了任何问题还是找你,因为你是怀疑链的最近的一环,大部分小白不提倡业余人士去帮助,除非知 ...

有道理,有的小白蠢还坏

网友:
就像前2天有同事买了新电脑,帮他换个固态和系统,还顺带永久激活,结果连说请杯奶茶都不说,省了,牛逼,下次绝壁不摊着活

网友:
结论别下早了,大恩不言谢嘛

网友:
这位同事是位年轻女同事?

网友:
哈哈,同事照片上一个呗,咱们也好防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尴尬,其实还好,反正就觉得不值

我感觉值不值不好说,但我肯定不会买AMD的笔记本,也不会推荐别人买AMD的笔记本,台式机倒是可以考虑一下AMD。话说你自己用的那个固态硬盘是2.5寸的还是M2的?那个牌子用着怎么样?我也打算买个固态,上次是个杂牌,也用了五年了,这次还没想好买什么牌的

网友:
万一放点长冲程喇叭和航模无刷电机等,不用担心硬盘消磁的问题。如果是无风扇笔记本更好,可以超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