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朗4520耳温枪轻触开关故障

楼主(2020-02-11):
有个4520的测温钮时灵时不灵,拆开用万用表测了轻触开关,的确是它的问题。本以为直接换就行了。没想到轻触开关上方有一砣琥珀色的东西。哪位指点下是什么东西,温度高了就能自然化掉,还是得用什么特别的方式?

另外有可能不更换、用电子清洗剂就解决问题么?

网上搜到了些拆解图,直接借来示意下。

网友A:
滴几滴酒精到开关内部,按压几次,等干后一般就能好。也可以用DW-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几滴酒精到开关内部,按压几次,等干后一般就能好。也可以用DW-40

哈哈,终于修好了。

用的CRC,蒸发得好快,好不容易凑成几滴弄进去。不知道只能顶一阵子,还是能一直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