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个故障的小米平衡车9号电池

楼主(2020-02-12):
两并15串的18650 LG的电芯。
电池放的时间长了,亮红灯。
测量有6节没有电压,其它都在3.8v左右。
拆下坏的电芯,测量没电压,没电阻, 用起子撬动安全阀有气体排出后 恢复电压。
难道这电芯放的时间久了安全阀也会弹起?

网友:
这应该和软包锂电放时间长鼓包一样吧!安全阀顶开了就别用了,不安全,而且你扎破了安全阀以后再用电池一热会往外淌电解液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A:
LG电池放时间长了很容易出问题,现在特害怕这个牌子。

网友:
不满电存放安全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G电池放时间长了很容易出问题,现在特害怕这个牌子。

我也是,被蓝绿色和灰颜色LG漏液弄怕了,深紫4点3伏版半年衰减成没容量,楼主的浅紫我也有,好像一年后衰减三分之一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被蓝绿色和灰颜色LG漏液弄怕了,深紫4点3伏版半年衰减成没容量,楼主的浅紫我也有,好像一年后衰 ...

看来LG电芯 还是不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LG电芯 还是不靠谱

这样电池就恢复正常了?我也有一台这个车,长时间闲置,现在充电没反应。

网友:
我去年好像30元收了一个,但我的拆出来后测量电池端有58V左右,但保护板输出没有,给各位说的都没信心了,本来想拆下来做电动工具电池的,但网上说是容量型的,也有说动力型电池,很纠结就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电池的安全阀弹起也是个概率事件,当年特斯拉买的电池和ofo买的电池都有安全阀弹起的情况,可能属于。质量问题吧

网友:
LG电芯 简直害人,比国产力神还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被蓝绿色和灰颜色LG漏液弄怕了,深紫4点3伏版半年衰减成没容量,楼主的浅紫我也有,好像一年后衰 ...

还是三洋大红袍好,放了5年掉了0.3V.容量基本没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电池就恢复正常了?我也有一台这个车,长时间闲置,现在充电没反应。 ...

对的, 把安全阀顶回去,会有气体放出,然后就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把安全阀顶回去,会有气体放出,然后就有电压了。

敢不敢继续使用?
前面有坛友说会漏液?
能不能来个后续使用跟踪?

网友(2020-05-10):
这是直接翘开的吗。

网友(2021-09-04):
彦阳保护板能在这上面用吗?我看周围好多人都在用彦阳的板子,我也准备搞一块

网友(2021-10-30):
准备给自己的平衡车搞个电池 不知道坛里有大神有好的纳恩博电池不?咸鱼上三百多的不知道靠谱不/看原装也就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