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太阳能路灯控制电源盒

楼主(2020-02-12):
拆个太阳能路灯控制电源盒假期一再续费 在家待不住了出去溜达了一下看见个被车撞倒的太阳能路灯,看见电源盒是挂在上面的直接扯下来了
太阳板没工具拆不掉,几天后再次路过太阳板已经被人拆走了

铝盒的

暴力扯断的电线

打开一块电池包 一个控制器

控制器是远方动力的应该是60w的降压控制器

指示灯 设置工作时间需要用专用红外遥控器 断电数据清零

黄灯闪烁告警太阳板没接

电池电压 3串10并20AH
end

网友:
还有一块大电池, 不错不错

网友:
就算被撞碎的太阳能灯,也不能扯,这不是别人丢的或者遗失的。。这和偷没什么区别

网友A:
年前弄到一块太阳能板,150W旧的,琢磨等疫情结束DIY一个太阳能路灯,家里还有一组电动车换下来的48V20AH的电池,容量估计不低于一半吧,准备串24V,是不是掏一块24V这样的控制器就可以了,网上看见还有一种不防水,好像可以设定时间的控制器

网友:
没有遥控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前弄到一块太阳能板,150W旧的,琢磨等疫情结束DIY一个太阳能路灯,家里还有一组电动车换下来的48V20AH的 ...

对买个控制器就行了,你要是有遥控器我这个控制器可以送了

楼主:
遥控器某宝看了下要150

网友:
居然还有电池,不错啊。

网友B:
30个18650电池,测下容量

网友:
控制器和锂电池现成的 不错啊,再买块18V的光伏板就能工作了

网友C:
还敢在外面溜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买个控制器就行了,你要是有遥控器我这个控制器可以送了

谢谢您的好意了,我没有遥控器,等疫情过去准备咸鱼淘个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个18650电池,测下容量

暂时没设备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敢在外面溜达?!

假期一再续费到2月底了天天来家实在是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