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请教下坛友,4056充电模块后面接2串电池会不会烧东西?

楼主(2020-02-12):
有个玩具需要锂电池两串来玩耍,但是我又没有平衡充,只有4056充电板,就想了个办法,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来切换电池的串并联,分别实现“充电模式”“玩耍模式”
不知道这个设计合理不,会不会烧元件或者烧电池

网友A:
不如弄个平衡充吧,也就多个4056和电源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用的,只是在充电输出端需要接防止反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弄个平衡充吧,也就多个4056和电源

多这两个部分之后,充电也变得麻烦了。有时候小孩自己充,或者小孩妈妈充,都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用的,只是在充电输出端需要接防止反流二极管。

是个办法,这种防倒灌二极管,就用整流桥那种二极管行不?

网友C:
哟这还做个电路,一个个夹着充吧,也就个吧小时,或者弄两块4056就是平衡充了啊!

网友D:
可以弄两个充电器。
用电器上用电池盒。
那就跟5号电池一样好理解了。拆出来逐个安充电器上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这种防倒灌二极管,就用整流桥那种二极管行不?

可以的,只是输出电压可能会降低

网友E:
肯定可以冲啊,只是不设计分开,两个充电电池对好的那节有影响,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哟这还做个电路,一个个夹着充吧,也就个吧小时,或者弄两块4056就是平衡充了啊! ...

不方便夹着充,屋里剩下的不同型号电池混做的,其中一个是用3块手机电池并联当1个,再和另外一个18650电池串联的,我想把电池直接做好,用电工胶带包上,不再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弄两个充电器。
用电器上用电池盒。
那就跟5号电池一样好理解了。拆出来逐个安充电器上充电。 ...

没法拆,屋里剩下的不同型号电池混做的,其中一个是用3块手机电池并联当1个,再和另外一个18650电池串联的,我想把电池直接做好,用电工胶带包上,不再动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只是输出电压可能会降低

一个二极管的压降,0点几,能接受,这个办法是目前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可以冲啊,只是不设计分开,两个充电电池对好的那节有影响,有点浪费。 ...

并联充电的时候应该没有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充电的时候应该没有影响吧

会有影响的,18650内阻一样的话,并联可以看作一个电池,一般情况下不相差很大的内阻都是没有问题的,就算有一定的相差,并联充电也能用啊。

网友F:
并冲串用,完全没问题,用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并冲串用,完全没问题,用多年了。

嗯嗯谢谢坛友帮助

楼主(2020-03-25):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坛友帮助

我担心的是,有时候会忘了切换回并联模式,上电,会不会烧了4056

网友(2020-11-25):
正好要用到

网友(2021-06-05):
你去手电论坛,我照着别人这么搞了两只对讲机电池,用的拨动开关,坛子里有人用继电器搞万用表电池,自动切换,插5V电源就并联充电,去掉输入电源就切换到串联。
我也买了欧姆龙继电器还没有做新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担心的是,有时候会忘了切换回并联模式,上电,会不会烧了4056

我用tp5100板子,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