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创见SSD370-120G固态硬盘如何进入ROM模式

楼主(2020-02-12):
听说这主控是SM2246EN,但是无论短接SW1还是SW2,量产软件都识别不到硬盘,DiskGenius可以看见硬盘和分区,但是操作就会报错
这个应该怎么进入ROM模式呢?

已经解决了,看第四张图的J1

短接J1的第三第四脚,也就是最后一个方孔和圆孔就能进入ROM模式

网友:
这表现又使我想起了我那个用Bitlocker加密过的硬盘。哈哈哈。从原电脑拆下来什么都不能操作。放回去再格式化才行。

网友A:
用JM20329开卡,管他进不进rom都强行进入rom了,我才大神您这转接桥是支持UASP的,那种速度快但是开卡各种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JM20329开卡,管他进不进rom都强行进入rom了,我才大神您这转接桥是支持UASP的,那种速度快但是开卡各种 ...

这个就是用的JM20329的转接卡,我看一个网友说他的370量产完再短接就不认ROM模式,和我这个很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用的JM20329的转接卡,我看一个网友说他的370量产完再短接就不认ROM模式,和我这个很像 ...

JM还有一个隐藏功能,短接LED灯两端(开卡专用版刚好并联了两个洞洞),就能让SMI系列和JM系列强行金 rom,您可以试试,还有运行软件记得把什么自动运行,分区管理的软件都退掉,否则页会出现软件不认盘的情况,最后就是开卡之前要么设备管理器卸载USB所有设备再重新加载,要么重启电脑,排除USB占用冲突(这条三星58H工具很明显,和IS903工具某些情况下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