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听网络收音机经常断线,好苦恼

楼主(2020-02-12):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用喜马拉雅试试吧。

网友:
我正在用 龙卷风 收音机,一直没断线。是不是你网络本身有问题哦?

网友:
应该还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
网络收音机都断线的啊?

这个不听就不听吧
现在关键是学校让孩子看网络课,也卡啊,这个才要命呢。

网友A:
我在家听收音机都用这机子,FM.SW1.SW2.MW.这四个频率段够听的了

网友:
收音机卖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家听收音机都用这机子,FM.SW1.SW2.MW.这四个频率段够听的了

你好顽皮。。。。

网友:
什么台?非要用网络听,搞个实体收音机

网友(2020-03-19):
龙卷风收音机, 网络不好的时候,就会有拖音,导致一顿一顿的声音,要重新点一下就好

用喜马拉雅,或者 手机  蜻蜓fm  然后插音箱线到手机听,比较方便, 手机龙卷风不会一顿一顿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