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 Y93爆屏维修

楼主(2020-02-12):
同学的手机
好像是vivo  z3更正一下:是Y93
都有双摄了,居然没有指纹传感器。。。
屏裂了,找我修

这个手机是我拆过的最易拆的手机

可以接后置指纹

拆电池

主板拿出来

背面

部件搬家

上电测试一下,OK的

END

网友:
主板好简洁  看着屏幕像是720p的

网友A:
这个显示看着分辨率好低的

网友:
z3好像有后置指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看着分辨率好低的

好像是1080p的,这是手机摄像头拍出来的摩尔纹吧!

网友B:
集成度高的都容易拆      全安排在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度高的都容易拆      全安排在主板

手机最难拆拆的部件——后盖
最容易拆坏的零件——天线插座
最容易遗漏的步骤——拆卡槽

网友C:
这是女同学的手机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女同学的手机  鉴定完毕

准确的说应该是同学的同学的手机,至于具体是谁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我还以为楼主换的是屏幕单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楼主换的是屏幕单片呢

没有压屏机,只能换屏幕总成

网友E:
不过我喜欢类似楼主的配置,只是水滴屏看电影缺一角,应该用一角前摄斜水滴缺角屏,要是能用赶上高通820的三星主控更好,指纹我觉得不需要,最好是全树脂防爆软屏,万一不可更换电池充气不用担心爆屏。

网友:
女孩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我喜欢类似楼主的配置,只是水滴屏看电影缺一角,应该用一角前摄斜水滴缺角屏,要是能用赶上高通820的 ...

树脂材质的屏幕是山寨机的标配,特别容易刮花

楼主:
v1818a是什么型号
通过翻同学的QQ空间,这个手机是他的女朋友的,型号是v1818a,即Y93
  1、这款手机的正式名称为 vivo Y93,是 vivo 的 Y 系列新品。

  2、硬件配置上,vivo Y93 采用了一款 6.22 英寸的水滴刘海屏,分辨率为 720x1520,前置摄像头为 800 万像素,后置摄像头为 1300 万 +200 万双摄。在处理器上则使用了高通骁龙 439 处理器,这款处理器采用 14nm 制程,在处理器的核心设计上,骁龙 439 采用了 4 个 1.9GHz 的 A53 内核和 4 个 1.45GHz 的 A53 内核,GPU 则为 Adreno 505;在配色上有紫霞红和星夜黑两款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