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晶体晶振加晶体驱动器能够得到谐波失真度较少的正弦波吗?

楼主(2020-02-12):
想用晶振产生1Mhz的正弦波来测定0.1uh级别的电感感抗,使用晶振貌似是比较好的产生正弦波的方法。有人实验过吗?

网友A:
控制好反馈量,一般要做自动增益控制,限幅处理,否则很容量得到方波。

网友:
使用有源晶振 周边电路会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好反馈量,一般要做自动增益控制,限幅处理,否则很容量得到方波。

有没有比较好的现成驱动器做得到?减少调试工作量?

网友B:
如果只要高质量的1MHz波形最简单了,你买一个输出1MHz的正弦波有源晶振,注意不要输出方波的,然后自己用示波器测试输出质量,如果谐波还是大,就在后面加上1-2级1MHz窄带放大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要高质量的1MHz波形最简单了,你买一个输出1MHz的正弦波有源晶振,注意不要输出方波的,然后自己用示 ...

正弦波有源淘宝看一下貌似很贵,不过确实靠谱

网友:
可以用雷达上的晶振10-10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