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前锋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0-02-12):
    家里的前锋燃气热水器,有十一二年了,这次放大假在老家呆了二十天回来,发现水温上不去,这天没事无聊,这东西没拆过,不过,管他了,坏了大不了换,反正年限也到了。

盖板打开,看不出问题

看看盖板的电路图,这种情况判断,要么电磁阀有问题,要么喷嘴堵塞

打开点火炉,拆下喷头(没拍到),观察喷头,属于两路供气,装好点火,发现右边燃烧,左边不燃烧,判断管左边燃烧的电磁阀故障

继续排查,用12v电源测试,后面电磁阀和可调电磁阀正常,

就剩下最后这个三通电磁阀,

拆下电磁阀,是这样的,一供二,左边炉排不燃烧,就是左边三通阀没供气,应该就是电磁阀不动作,导致左边路无气。

24v电磁阀,准备比这上网弄个一样的

热水器还是得先用着,有热水总比没有好,把电磁阀阀芯来回拉动一下,装上,试一试点火,居然两边都有火了,水温也正常了。里面看起来情况还不错,看来可以再战几年。
    估计是不使用时间太长,电磁阀本身老化,就有点卡住了。还是上网买个备用,估计这个阀也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没有必要换,这个很耐用,把电磁阀分解清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A:
没听说过的牌子,还是纯铜的

网友B:
这个先锋貌似就是苏宁贴牌的咯货,跟鬼子的先锋一点关系都没得

网友:
会检查就是好,又省了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先锋貌似就是苏宁贴牌的咯货,跟鬼子的先锋一点关系都没得

人家明明说的前锋,不是先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先锋貌似就是苏宁贴牌的咯货,跟鬼子的先锋一点关系都没得

明明是前锋

网友:
加个固态继电器,电磁阀打磨一下,还能用几年~

网友:
做工真好  还是铜水箱

网友C: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燃气热水器都说寿命10年,多少人10年没坏就换新的?
继续用有多大风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燃气热水器都说寿命10年,多少人10年没坏就换新的?
继续用有多大风险?
...

除了恶劣环境用,屁风险没有,最多就是有点水垢影响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的牌子,还是纯铜的

四川人都知道

网友:
我的第一个热水器就是前锋,大概96年买的,好像用到05、06年前后,因为改管道煤气换了。前锋热水器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先锋貌似就是苏宁贴牌的咯货,跟鬼子的先锋一点关系都没得

这个是前锋,成都产的,质量还不错,价格也不算贵,四川这边很多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会了不少!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说。

网友:
比我家用的直排复杂多了,我家的已经用了16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的牌子,还是纯铜的

前锋这个牌子是军转民企业,几十年了,所以产品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我家的前锋燃气灶已经用十年了,一点儿问题没有。父母家的热水器的燃气灶全是前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恶劣环境用,屁风险没有,最多就是有点水垢影响传热

是的,成本并不高的东西。

网友:
燃气的不敢乱拆,毕竟不是专业的,一旦出现问题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