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RS232 to RS422转换器也这么麻烦

楼主(2020-02-12):
早先,就听转行按监控的一个哥们动不动就提232转485接口,前一阵坛友2N3055发来的东西里边给了两个类似的玩意,这个是232转422的随便拆开一个看看,好家伙,就这么小空间里,安排了三四个芯片,若干贴片。工程量不小啊。

网友:
从232接口取电的,所以才这么麻烦吧,不然2个芯片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要是设计上能简单一些就好了。

网友:
单工变双工

楼主:
解释靠谱,哈哈

网友A:
对于今天没讲故事表示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今天没讲故事表示纳闷

故事已经全部讲完了。不开门没故事

网友:
有空说说上门给独居少妇修电器的故事,呵呵

网友:
是个好货啊哈哈

网友:
老设备上的吧!现在路口这些都很少见了!以前修时,板子都要自己做!

网友:
还可以接个扩展小板,带接线柱的,然后两个东西配合就可以远距离延长232,在工控上作用还是挺大的。当然,现在还有一种利用RJ45来延长的更方便。

网友B:
232 和 422 都是双工的吧?
485才是单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2 和 422 都是双工的吧?
485才是单工。

全双工和半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