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做一个SM2258xt固态U盘

楼主(2020-02-12):
憋在家里好多天了,无聊就找点事情做。
年前买的58xt的U盘板子和几颗颗粒一直放着,今天就办了她。

这也是我做的第一个58xt优盘。

板子和46xt的长板布局差不多,只不过主控换了。

手里有两颗256G 8CE L06B颗粒,今天就用他了。

单贴贴到主控面,焊接过程略
开成L06B->B0KB模式,开出来384G。

下面跑分:
开启slc cache,正常是能跑满sata3的,但受制于ASM1153E的性能,只能达到读420写360。

接下来双贴
完成。

识别16CE。

还是开B0KB模式,开出来768G。

跑分:
变化不大,瓶颈还是在桥接芯片上。

之前在论坛里看到58xt配JMS578的方案(忘了什么品牌的了),写上限貌似高一些,但市面上还买不到这种方案的板子。

贴导热贴,装壳

完结,收工!

网友A:
不是g2板吧,这个板外壳比较少且贵

网友B:
L06B你还不如上46EN的U盘板……好歹不掉速,我去年12月做了个46EN+L06B 4CE 128G的U盘,速度还可以,至少比58快多了感觉58系列浪费颗粒(除了58H+三星t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g2板吧,这个板外壳比较少且贵

这个不是G2,是长板,可以用5块钱的普通壳或35的cnc合金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06B你还不如上46EN的U盘板……好歹不掉速,我去年12月做了个46EN+L06B 4CE 128G的U盘,速度还可以,至少比 ...

一开始确实是打算上46en来着,板子一直没买,刚好手里有58xt的板子,顺便就做了。

网友:
还是会掉到35mb吗?

网友C:
上2258H板开L06B模式,跑全盘不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2258H板开L06B模式,跑全盘不掉速。

2258系列好像除了三星tlc不掉其他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2258H板开L06B模式,跑全盘不掉速。

我记得58H贴L06B也会降速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记得58H贴L06B也会降速呢。

特别针对L06B,某些固件刷了降速,某些就不掉,某些固件CE>16不掉速,2258H就是个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别针对L06B,某些固件刷了降速,某些就不掉,某些固件CE>16不掉速,2258H就是个玄学 ...

哦,这样啊,我之前做过一个58H+L06B,跑到后面照样掉速,就再也没做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我之前做过一个58H+L06B,跑到后面照样掉速,就再也没做过了。 ...

如果不开B0KB,开L06B的固件也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2258H板开L06B模式,跑全盘不掉速。

2258H L06B默认开SLC缓存,256GB(8CE)会掉速,理论写速40x8=320M/S,没有TLC严重。512GB(16CE)以上就不掉速。镁光 BX300  480G 全盘2258H主控 没掉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开B0KB,开L06B的固件也掉速?

是的,一半容量满速,后面开始掉速。可能是固件原因或设置原因。

网友F:
已经有读写900的U盘了,桥接芯片是USB 3.1 10G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已经有读写900的U盘了,桥接芯片是USB 3.1 10G的

那是NVMe主控、

SATA主控最高就是550,再高的就没见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是NVMe主控、

SATA主控最高就是550,再高的就没见过了

反正是U盘大小,最炒蛋的是没做公口,做个母口带跟数据线用。
ORICO GV100。

网友H:
怎么没有买1351的,那个上限高,你这个待机温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没有买1351的,那个上限高,你这个待机温度多少,

我买的时候,那家只有1153e,没有1351唉,1351哪有的卖,分享个链接呗。
待机温度没注意呢,会很高吗?

网友:
不开模拟,4K写入正常不?我做了个,不开模拟,4K写入只有5M左右,开模拟才有30M以上!开MLC或TLC,4K写入都不慢,读取倒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