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真的可以用水洗?

楼主(2020-02-12):
放假在家无聊检查东西,就把家里的旧电脑清除灰尘,装上去发现鲁大师显卡温度报警86°很不正常啊,就怀疑显卡散热不良,于是拆卡检查发现散热硅脂变硬化了手都扣不下来,GPU那里硬化的硅脂有没有办法洗掉呢?坛里的大神支个招呗

网友A:
不用管,直接上新硅脂就行

网友B:
讲真,洗不洗无所谓,有洁癖的人才会去洗,我一般都拆开清灰后更换新硅脂搞定。

网友C:
无水酒精应该可以

网友D:
经常水洗主板和显卡的我,表示无所畏惧,主要是水洗后干燥一定要做好。

网友:
可以水洗,但要晾干,太阳下暴晒2--4小时。

网友:
说是水洗我是用刷子沾水轻轻的向下刷灰尘,不浸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直接上新硅脂就行

那些硬化的硅脂不洗掉不会影响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水洗主板和显卡的我,表示无所畏惧,主要是水洗后干燥一定要做好。 ...

方法不错,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真,洗不洗无所谓,有洁癖的人才会去洗,我一般都拆开清灰后更换新硅脂搞定。 ...

硬化的硅脂不洗掉不会影响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水酒精应该可以

疫情期间这东西难买啊。

网友:
维修板卡店面都有专用的洗板水,具体啥成分就不懂了。
反正路过电脑城,经常见他们在那里刷~刷~刷。

网友:
可以水洗,硬化的硅脂用单面刀刮掉

网友:
应该可以 不过咱们非专业就算了 只要经常清理灰尘 硅胶弄掉 买点新的弄上就行了

网友:
有条件上超声波+娃哈哈纯净水,我没条件都是用自来水冲的,冲完阴干,怕留水渍就用纯净水再冲一遍。

网友:
不推荐水洗,干燥做不好就得废

网友:
用非常软的毛刷,自来水洗中刷洗,洗完用纯净水洗几次,然后阳光下暴晒,最好是用风吹干,风扇或者鼓风机,可以干的快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水洗,油污重还可以加洗衣粉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水洗主板和显卡的我,表示无所畏惧,主要是水洗后干燥一定要做好。 ...

我也是经常水洗,我这有高压气枪,一吹就干

网友:
可以用水冲冲,但是速度尽量要快,并且上面比小米粒还小的电容非常容易掉,要是刷的话,你自己得注意,洗完了先甩甩水,然后用吹风机冷风状态吹干,然后自然风干至少24小时吧,我洗了好几块主板了,洗完了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