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LGK8-100F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2020-02-12):
一个电话“别扫地了赶紧过来看看等离子切割机,没反应了,哦就到!!!”又到我扫地僧上场,其实机器已修好,控制电源变压器线头腐蚀开路。图片看着有点怪。赶着去扫地,所以相片拍的也少。

整机图片。

铭牌。国货精品的工频切割机,要是高频的估计炸管无数,看图就懂。

拆上盖,露出裸身。变压器替换已换好。反向拍图。

硕大的三相降压变压器,这个铜肯定很多。起码有自重15%,经验值。

高压引弧装置。包含感应线圈,引弧变压器。还有放电保护探针。

换新的变压器,重量很轻,100%铝线。

换出的变压器初级引线线头开路,补焊后正常了,留着自己用。绕个胆耳机变压器肯定很棒。

铭牌。

看看线槽绕满率,这才是好东西,硅钢片目测0.35的。

最后试机动态图。

好了··扫地去了。下周见。

网友A:
老哥厂里用的高频等离子也没听说过炸管

网友B:
这是什么企业???人才济济,扫地的都是大锅公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厂里用的高频等离子也没听说过炸管

老哥你那肯定跟绩效挂钩了吧,我这高频的直流焊机每年都炸两回,散热风扇不转了还继续用,什么泡水,高空跌落,不说啦。就除啦工频的没事,偶尔外壳分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企业???人才济济,扫地的都是大锅公象。。。。。。 ...

上边没人,只能扫地了,温总。

网友C:
我的是40的 换过一个大整流管

网友D:
够厉害的切割机

网友:
火花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40的 换过一个大整流管

这台机器用的400A整流,基本很少坏,工频变压器耐冲击,结构简单所以故障比较少,就是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厉害的切割机

切10MM不锈钢刷刷的不费劲。

楼主:
好看吧,我都不喜欢靠近,电焊氩弧焊我都跑远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机器用的400A整流,基本很少坏,工频变压器耐冲击,结构简单所以故障比较少,就是笨重。 ...

忘了多大的整流管了  外壳有鸡蛋那么大

网友E:
jb标准,军工产品啊,肯定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jb标准,军工产品啊,肯定扎实

不是吧··不是机械行业标准(JB)么?要JG标准肯定内部上腊上树脂的。

网友F:
太吓人了。。赶紧换吧。

网友G:
看上去功率不小,温度不低。我觉得国外九齿联动指尖陀螺工艺,用的微孔水射流切割也不错,不仅塑料,而且钢板和钛合金都能切复杂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吓人了。。赶紧换吧。

换啥?扫把都要自己竹子编,甭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功率不小,温度不低。我觉得国外九齿联动指尖陀螺工艺,用的微孔水射流切割也不错,不仅塑料,而且钢 ...

那个可以有,就是泵和沙子目前只能进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不是机械行业标准(JB)么?要JG标准肯定内部上腊上树脂的。

确实是我一激动理解错了,军标好像应该是g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