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拆补一个OLED屏

楼主(2020-02-12):
一个电话拨号设备上的,这个东西没用了,这个屏还能用
有卡,有个通信芯片,不过我不会用这东西

还有单片机stm,但是管脚这么密,我也用不了

这是电源部分

暴力拆解,这玩意怎么这么难拆啊,应该拆板子这面接口

结果,焊盘都掉了

这个屏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似乎是密封封装的

艰苦的连线,太费劲了,我就怕这个密度大的焊接工作

这面,排出干扰,挖了几个坑,防止连接到不应该连接的地方

最后成功没有呢,且看下回分解!

网友:
一个屏五块多钱呢

网友:
战斗成色的转接板

网友:
感觉跟中景园的那个0.96很像啊

网友:
捡最不值钱的拆……

网友A:
其实楼主完全不需要拆,板子上都留有STM32的调试接口(单片机旁边的四个焊盘),下载STM32的STM32duino-bootloader,就可以直接用你的Arduino玩STM32了,一样点亮屏幕,还可以利用起来SIM800C,发个短信啥的
参考链接
https://blog.csdn.net/Argon_Ghost/article/details/882972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完全不需要拆,板子上都留有STM32的调试接口(单片机旁边的四个焊盘),下载STM32的STM32duino-boo ...

暂时还玩不了那个,没烧录工具

网友A:
STM32也可以串口下载固件,需要稍微动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也可以串口下载固件,需要稍微动动手

问题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网友B:
感觉就是中景园的OLed驱动,我败了好几款,昨天找出来一块SPI的,用15W408居然木有驱动成功,现在还在纳闷,不会是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中景园的OLed驱动,我败了好几款,昨天找出来一块SPI的,用15W408居然木有驱动成功,现在还在纳闷 ...

不是这个驱动吧,我记得我这个不是这个驱动

网友:
等待下回再详细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中景园的OLed驱动,我败了好几款,昨天找出来一块SPI的,用15W408居然木有驱动成功,现在还在纳闷 ...

看实物,好像差不多,也许这种板子结构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实物,好像差不多,也许这种板子结构就是如此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13, 11, 10, 9);  我的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U8GLIB_SSD1306_128X64 u8g(13, 11, 10, 9);  我的是这个

如果是SSD1306那就应该是一样的东西,主控一样,双色屏幕,我用arduino点过

网友:
表示我的这玩意儿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