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东芝8DDJ 出错求助Check Flash Mapping Fail Can not support DDR [解决了]

楼主(2020-02-12):
方力买的TH58TEG8DDJBA8C,32G 4CE 。换了好多量产工具识别都是6DDJ,然后勾选DDR会提示不支持DDR,去掉DDR会报117错误

勾选DDR

去掉DDR

手动勾选flash,也是一样的错误

确实是虚焊,本来以为识别到了,F6,F9 擦出也没问题,就是焊接没问题,原来不是
重新吹了下,ID识别也不一样了

网友A:
识别成6DDJ倒没问题,识别到的是1ce的型号,6DDJ和8DDJ ID完全一样。
至于量产为什么报错,建议从几个方面排查:
1、首先换个量产软件版本再试试。
2、是否是焊接问题,可以重新焊接
3、是否是板子问题,换一块板子试试。
4、如果换板子,换量产软件还报错,那就可能是颗粒问题了。

网友:
ID是一样的,没问题,只要识别的容量是正确的一般就说明对了。
现在的问题你先试着换几个版本的工具试试,银灿的工具就是这样不好,新版本不一定就比老版本好。
还不行拆了重新做一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成6DDJ倒没问题,识别到的是1ce的型号,6DDJ和8DDJ ID完全一样。
至于量产为什么报错,建议从几个方面 ...

6ddJ不支持DDR,8ddj支持 ,CE数也不一样,没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6ddJ不支持DDR,8ddj支持 ,CE数也不一样,没关系吗?

TC58TVG6DDJTA00支持DDR,TC58NVG6DDJTA00不支持DDR,这两款是不同的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