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金科德定时插座

楼主(2020-02-12):
我妈一直用,后面说好像不灵光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找到,后面在储藏间找口罩时候翻出来了,口罩没找到,唉,缺的厉害,把能用的一切都用上了,所谓的口罩实际上是呼吸器,3m那种3200的呼吸器。买了批滤芯,想把能看到的都给家人用上。废话不多说,按下按键,定时灯能亮,但这个插座测试没有继电器吸合声,怀疑是继电器线圈电压不够,论坛里很多人也修过,基本就是400v电容容量不足引起的,通电,按通,灯亮了,测量线圈电压,正常应该是24v,结果只有6v,还能听见滋滋声,接着就直接亮安规电容了,标称0.27μf,结果,只有0.06μf。基本上就是电容不行了,等后面再说了店铺都没开门,板子上有个电阻温度高板子都碳化了,一看阻值不大,发热肯定就是好的。就这么的了。

网友:
这电容拆下了再接两根线测是为什么 啊?

网友:
不接线就插不进万用表孔里面

网友A:
找点合适的小电珠米泡白炽灯,尝试替代楼主的电阻器,电容器最好换新的。我父亲的科德机械款30分钟插座,烧水经常接触不良,给倒计时机芯开微孔喷入WD40应急修复接触问题。

网友B:
。。。。。。看来是寿命到了,不堪重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寿命到了,不堪重负啊

一直插着没拔。慢慢就不利索有,不是这玩意插拔多了电弧会破坏里面的镀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点合适的小电珠米泡白炽灯,尝试替代楼主的电阻器,电容器最好换新的。我父亲的科德机械款30分钟插座,烧 ...

后面我给我妈也换成机械定时器了,方便多了。长期插着也不爱坏。

网友:
这个电容失效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