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SE,大年初一洗澡了,无法开机,冒死拆开发现问题,望大神支招

楼主(2020-02-12):
求大神赐教,大年初一去拜年,结果手机掉在车旁的水里没有发现,十几分钟出来后才发现,因此是在水里泡了十几分钟的。中间打过一次电话寻找。
从水中拿起时已经无法开机,回家拆开清理掉可见的水珠,并且用电路板清洗剂清洗干燥后,仍然无法开机,后来观察到盖板上有烧焦的痕迹,电源排线下方第二个原件可见碎裂,用镊子轻触掉下一头,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还有得修,主板存了大量数据,望各位大神帮忙瞅瞅,拜托了,谢谢

盖板烧焦了

盖板烧焦了

元器件碎了

元器件碎了

网友A:
自从买了P30就再也没这样的事情了   掉水里真的没啥问题

网友B:
明知掉水里还拿去开机,真无法言语了。。已经清洗还没开机就没救了,把屏蔽罩全部打开看看吧。或者丢无水酒精泡一下。
实在不行就学囧妈,丢米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买了P30就再也没这样的事情了   掉水里真的没啥问题

闹心啊,之前稍微摔一下,oled的内屏断了,直接换总成510,这次又泡水了,但凡是搞得出资料,都不带修的

网友C:
进水屏幕易坏,主板一般修修补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知掉水里还拿去开机,真无法言语了。。已经清洗还没开机就没救了,把屏蔽罩全部打开看看吧。或者丢 ...

倒也不是的,发现进水时已经是关机状态,也没有开机,清洗了板子后反复吹了好几次,晾了一晚上才尝试开机的,开机仅有震动,没有其他显示,指纹识别无反应

网友D:
数据才是重要的,找专业人士修好才真的。

网友E:
清水丢米里面48小时有机会的。

饮料牛奶豆浆,不去专业地方清理,开机了一般就完蛋了。。。

网友F:
屏蔽罩有烧的痕迹,就这好好找找,不一定是那电容电阻的事

网友:
掉水里 第一时间拆机,断开电池,如果电池不断开只能吃灰

网友:
把你觉得已经碎了的小电容挑掉试试,估计都是滤波,挑掉几个没事

网友G:
这种还是专业人士修比较好,普通人怕越搞越糟
不过我用索尼手机,倒是没这种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屏幕易坏,主板一般修修补补就行。

压排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才是重要的,找专业人士修好才真的。

是的,之前因为云空间不够了,所以关闭了更新,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水丢米里面48小时有机会的。

饮料牛奶豆浆,不去专业地方清理,开机了一般就完蛋了。。。 ...

我以为是剧情需要,原来真的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蔽罩有烧的痕迹,就这好好找找,不一定是那电容电阻的事

按照烧的痕迹,对应的差不多是那个位置,不知还要查哪些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还是专业人士修比较好,普通人怕越搞越糟
不过我用索尼手机,倒是没这种担心。。。 ...

索尼大法好,棒~

网友:
你这比较厉害了,我的小米6洗屏幕的脏东西时进水,吹干了换了新屏幕就好了,主板上也有水珠。嗯,可能你这个泡的比较久吧。有重要数据没做备份,跟没有一样的,因为无法预知什么时候手机会丢失。所以要么勤备份,要么花钱小米云,自动备份。

网友:
下次记住了,手机进水了,第一时间关机,尽快想办法把电池给断开。

后续主板直接用酒精清洗,屏幕不能水洗,好坏拼人品,进水有水痕也不好看,一般直接买拆机屏完事。

网友:
大神可以给你修 但治不好你的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