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讨论:有关车载随身WIFI的问题

楼主(2020-02-12):
有一车载随身WIFI,用车载充电器或车子提供的USB接口,偶尔会断网,稳定性不够,还有就是如果重新打火启动路由器也会重新启动,给使用带来不便,但用充电宝供电非常稳定,估计是车子提供的电压不稳定导致。初步设想是在随身 WIFI或车载充电器上并接一个超级电容,相当于接上小容量锂电池,一方面防止车载电池不稳定,此方案可行否,欢迎讨论。

楼主:
有没有实践过的朋友?

网友:
点烟器进来加一个二极管然后一个大电容,最好4700uF以上的,然后后面一个大电感大约用0.2的漆包线双线在磁芯上并绕100圈然后正负极经过电感后再加一个大电容,后面再进到原来的DC-DC降压电路。

DC降压后面电容也适当加大,基本要做到拔掉电源能工作3秒左右即可。

楼主:
感谢回复,有点复杂。我只想在车载充电器输出端并一个超级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参考人家车机不重起那帖子

网友:
现在流量那么便宜还有人车载wifi呀,再说了,打个网约车路程也不会很远很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人家车机不重起那帖子

贴子标题是什么,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做个延时通电就可以了。或者加个开关手工通电
打着火就供电稳定了。

以上仅供参考现在换电动汽车了 不用操心这种事情了。 我是直接插车机的usb口使用的。 还很稳定的。

网友:
超级电容耐压低  要串联  要均压
可以试试并联大水缸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