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逆变器输入电压最高可以多少?

楼主(2020-02-12):
标称是12V输入,能不能输入48V呢?是不是换成高耐压电容就可以呢?

网友:
不能改的。。。。。。。。。。。你可以卖了它,再补点钱买48V的逆变器

网友:
放大倍数是根据输入电压来的,你想炸在自己手上吗

网友:
不行  因为要改很多地方,首先输入电容, 输入电流取样电路,输出电压取样电路,还要改输入超压,欠压保护,电源ic供电电路也要改 否则上电直接boom

最重要一点这东西值得改么,改了输出功率也不会变大。

网友:
胆子真肥的想法

网友:
我想改220伏输入250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