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改锂电池

楼主(2020-02-12):
本来是6v铅酸电池,换成单节18650也能正常开机。电压降低了读书还准不准

网友:
我换过,好像没啥问题

网友:
我有个纽扣电池,就是2032电池的电子秤,不知道能不能改锂电池

网友:
理论上ADC采样,会有点不准,但是不晓得它的基准电压的多少,如果是拿3.3V做基准的话,也能用。

网友:
用几个砝码试试就知道准不准了

网友A:
放手机啊,官方有标准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手机啊,官方有标准重量。

好主意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主意 紫薯布丁

我手机的内存满了,会不会比空内存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的内存满了,会不会比空内存重

会呢,大概重0.几微克吧

网友:
楼主确定是6v的,个人觉得很多是4v的。

网友B:
楼主确定是6v的,改过几十个电子称,没发现有用6V蓄电池的啊,都是4V的,用一块过时的3.7v手机电池改装正好!

网友:
肯定会有点问题,开机可以,但是,要知道里面指不定用的是5V,你换18650,是能工作,但是基准肯定不一样,准确性就没办法了

网友:
以前也修过一台,电池是4V铅酸电瓶,用3节1.2V镍隔电池代换的……

网友C(2021-06-01):
引用 网友B:
楼主确定是6v的,改过几十个电子称,没发现有用6V蓄电池的啊,都是4V的,用一块过时的3.7v手机电池改装正好 ...

是4V无疑。。直接换还是要改电路?? 称的充电电路 能充锂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4V无疑。。直接换还是要改电路?? 称的充电电路 能充锂电吗??

不需要改电路,直接用。称的充电电路要看电压而定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