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12V电池组电压不足,求解

楼主(2020-02-12):
家里装的一个太阳能路灯,用了两年,上周出现灯不亮的情况,太阳能板是16W,12芯电池组标称8000mah检查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正常(12.7V),

电池组P-与P+处只有7.8V;B1与B+处电压3.7V;B-与B2处电压8.1V

本人小白~求大神解答是啥问题,电池组的板子挂了吗,还是怎么样

网友:
脱离电池,用其他电源测试灯亮不亮

网友:
太阳能板正常,18650电池正常吗?正常,几块钱买块充电宝板子就能兑付着用。

网友:
3.7v这一串电压有点低

网友:
B+B-电压如果在12V多,那保护板有故障,充放mos可能有损坏

网友(2020-06-07):
按照 12节8000mah推算电池组 4并3串  重新冲到平衡后再测下 会不会电池组不平衡了

网友(2021-09-24):
b+与b2处的电池有问题,应该被过放到负压了。这保护板貌似只有总的过充过放,单节过放貌似无效

网友:
可能是电池组中的一组电芯有问题了吧。

网友:
是不是有单电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