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跨年“巨”作!用插卡收音板和POS机盒子组装个插卡收音机

楼主(2020-02-12):
这个插卡收音板是去年撸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697

一直琢磨怎么利用起来
开始想装在蓝牙收款箱里

里面比较空

喇叭位置比较合适

但转眼一想,搞这么大的来干嘛,还是做个小的吧

找来找去,POS机包装盒还是大了点

闲置手机电池找尽量大的

板子这个角都是地,剪掉

好放小喇叭

开始加工外壳
侧面挖孔

正面键盘孔打歪了,心情大不爽
以至于停工好多天

进入2020年,重新考虑方案

只能扩孔修正
这次好多了

侧面的TF卡孔也挖出来,锉平

位置合适

找来玩具电子琴的胶帽

孔直径配合扩孔

装配需要用到的材料

吸管用来顶胶帽,细笔芯用来做微动键帽延长杆
装好就像这样

再在外壳上打出喇叭发音孔
和3个安装孔并做沉头,对应收音板仨孔

安装就用平头沉孔螺丝
粗笔芯做定位套

楼下开始组装了

楼主:
组装就简单多了
先装好键盘键帽和粘上定位套

装进盒子里,装上螺丝

用热熔胶固定喇叭
并焊上单芯线当天线

天线用热熔胶粘在盒子壁上

收音正常

装好电池,盖上后盖

基本完工

看下侧面

另一侧

再在右上角钻孔,并内外圆角

穿上手绳,方便携带

插卡播放OK

充电也OK

还行哈,就半个巴掌大

这个简单折腾断断续续折腾了好久,总算完工了
话说这全透明的样子好像也太暴露了,有木有什么简单办法把壳子内侧搞成磨砂的?感觉隐隐约约更好看点

网友A:
手艺不错,关键是完工后就该吃灰了

网友B:
弄件衣服遮遮丑能好看些

网友:
太蛋疼了啊 哈哈 ,你们那都停工不上班啊 ?我们这停工了  说等通知,我猜测怎么也要3月以后 甚至更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装就简单多了先装好键盘键帽和粘上定位套

磨砂的话  买瓶哑光喷漆,在里面喷,多喷基层就出效果了

网友:
盒子内部拿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也有一个,同款

网友:
强迫症的看着不爽,不过绝对能体会你愉悦的心情

网友:
可以用雪弗板, 一片3mm厚1元的能做很多壳子.非常容易加工.5mm厚的也才两元
雪弗板+热熔胶

网友:
谢谢分享。。。。看样子国家出台封城封行还是有成果的,想烂尾都不行啊。。。。

网友:
充电有没有管理芯片,不要是二极管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关键是完工后就该吃灰了

木有吃灰,这几天在听呢

网友:
谢谢分享,壳子用细砂纸打磨一下试试

网友:
做的蛮有创意,自己做的收音机听着肯定很有成就感,我也经常用POS那个盒子做点东西。撸了10多个,就有个盒子和电池!

网友:
弄点鞋油在里面擦上

网友:
88.1音乐广播

网友:
打印键位说明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件衣服遮遮丑能好看些

就是还没想清楚怎么穿衣呢

网友:
打印一张纸放里面,适当的地方该开孔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