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SB键盘怎么做到 一控多?请大神支招~

楼主(2020-02-12):
我的思路不知道能不能行?
1:拆开薄膜键盘,里面是一些  小黑 竖线,我想  两个同种型号的键盘  进行焊接起来,分别插到两台电脑上,但是小黑竖线  并不好焊接,焊不牢固。
2:就是用机械键盘   在按键上 进行 飞线,
3请大神  支招,我只在一个键盘上输入,另外一个键盘也同时输入。 谢谢

网友A:
直接并。。嗯,有点悬,先动手再说
或许直接隔离出另一路USB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嗯,有点悬,先动手再说
或许直接隔离出另一路USB试试

隔离出另一路usb 是什么意思   请明示啊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嗯,有点悬,先动手再说
或许直接隔离出另一路USB试试

d   C    G     V  都连起来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并。。嗯,有点悬,先动手再说
或许直接隔离出另一路USB试试

D   C    两根线 连根连起来了,试了试,但是两个键盘都没有反应。
G   V  没有链接,应该是 g 可能是接地,v可能是电压。就没有测量~~~

网友B:
某些软件可以实行键鼠同步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D   C    两根线 连根连起来了,试了试,但是两个键盘都没有反应。
G   V  没有链接,应该是 g 可能是接 ...

V接一个电脑,G直接并,DC一台隔离,一台不用,至于怎么隔离,咳咳,试试肖特基二极管什么,超低压降的

以上纯属瞎猜,不负任何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软件可以实行键鼠同步

软件不行啊~~~

网友:
试试 D C 用双刀双掷开关物理切换,可能会有延时

网友:
usb口直接并联肯定不行。

网友:
USB的肯定不行。。折腾下蓝牙键盘试试吧。。。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一个键盘比如按下A  那么两台电脑都键入A  是这样么   另外小黑线  你试试找一根  不刮全部 刮一半做实验  刮开看看下面是不是铜的 我记得是铜  如果发现金灿灿的  那就全部刮掉  就看可以焊接线了  但是我看你这个好像是薄膜键盘   线又打算接哪里去呢   薄膜可不好焊接    还是你打算这个键盘只做几个按键

网友:
USB协议是串口   好像是有串行数据总线和时钟线   参与读写的   如果键盘只是个单向输出的设备  按哪个按键就输出一段二进制码   那直接USB并联就可以   但好像要读写 电脑要读取键盘的存在   这是相互通信的  所以应该不可行

网友:
好像D+  D-是差分信号   那我应该弄错了  不是时钟线和那个   单片机里面一些模块才是

网友:
我觉得应该行不通

网友:
并接绝对不行,很有可能会牺牲掉两台电脑.

网友C:
看来楼主对USB完全不了解……要是看下usb文档,就知道直接电线连一块肯定不行。
usb协议是公开的,比如这里:https://blog.csdn.net/aixin2012/article/details/61417832
上面这个软件层面的,硬件层面的,直接到usb联盟网站上看吧!https://www.usb.org/documents

不过,楼主的需求并非解决不了~
大概有硬件/软件两类方案:
A、硬件方案:
1、自制有2个USB口的键盘
方法本坛前几天刚刚有人发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321
把这个帖子里的方案扩展一下:用2个F103板,PA0~PA7 和 PB0~PB15直接并联即可。其他的照帖子中的说明做就行。
这样因为有2个开发板,也就有了2个USB输出.
不过此帖的楼主没放出源程序,如果源程序是扫描式的(市售成品键盘都是扫描式的),就不行了。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方案,难度比较大,甚至可能是不能用的(万一是扫描式的……)

2、双键盘买2个一样的USB键盘,然后用示波器查看x/y各脚波形,一般来说,大多数键盘只有几个脚是输出,其他脚都是输入。找到所有的输出脚后,每个引脚接一个2输入与门的1个输入,与门输出做为总输出,然后把2个键盘的输入脚并联即可。因为键盘扫描速度很快,所以对打字影响应该不会很大,但也不是绝对没影响,这个需要做出来后再测试不过,这个方案跟你能买到键盘有关,很有可能买了一大堆键盘都找不出来能用的。。。。而且,即便找到能用的键盘,那一大堆门电路,光是接线就很头疼的。。。学过数电的应该都有体会。。。。
好吧!不得不说这个方案2难度更大……

B、软件方案:看23楼~
这个方案最大的缺点是必须等windows启动后才有效,并且服务器和客户端的程序必须都开着。

暂时就想到这两种方案,建议楼主用软件方案。
见有网友提到蓝牙键盘,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见过能连多个接收器的键盘,但是一次只能给1个接收器发数据。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能同时给多个接收器发的。
请楼下继续补充

忽然想到一个方案:
F103有usb也有USART~那么可以把USB口的键盘那个源代码改一下,把按键同时从USART输出,然后用ch340接到USB,这样就实现了1个键盘2个USB口啊!
只是第二个USB需要写一个解码小程序——从串口读上来编码,然后翻译成按键信息……
有一个例程: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 ... locationNum=2&fps=1
好像还是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对USB完全不了解……要是看下usb文档,就知道直接电线连一块肯定不行。usb协议是公开的,比如这里 ...

正解!字数补丁。

网友:
一个键盘给几台电脑用?   KVM值得了解   再不济也是机械开关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