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服务器改家用开机慢怎么办

楼主(2020-02-12):
  疫情严重,在家宅着没事干,在鼓捣鼓捣我改的服务器电脑,但是我也没办法了,所以求助坛友们一下,现在这个电脑能正常使用,就是开机慢,从开机到点亮显示器需要两分二十秒,到进入桌面共需要两分五十秒,装的温十的系统。
  还有就是关机时开着的东西,比如浏览器打开的页面,任务管理器等各种显示的界面,在关机后在开机还会原样打开着,不论关机多长时间,在打开电脑就会自动加载好关机前的各种软件,这应该也是开机慢的原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指教

楼主:
12g内存是3个4g的条,两个cpu一边插一个一边插俩

网友:
可以关闭RAID阵列,应该会快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12g内存是3个4g的条,两个cpu一边插一个一边插俩

就按了一个sata硬盘,所有的sas列阵硬盘和另一台服务器卖废品了

网友:
加个固态呗

网友:
看描述像休眠,那个不会影响开机速度,甚至会加快,
按的电源键关机,还是开始-关机?电源键关机是可以设置成休眠,睡眠的
开机慢,看看BIOS设置方面

网友:
开机黑屏应该是机器自检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跳过自检

网友:
双路服务器主板,设备自检多,花的时间长很正常。看看能不能在BIOS关闭用不到的设备

网友:
换固态硬盘试试,速度快些

网友:
一般没什么好方法,一般开机慢是自检还有阵列卡加载
而且,有可能这些东西是关不掉的,只能等
至于说开机后之前的东西又打开了,那是Win10系统的事,记得好像可以关了

网友:
服务器开机本来就慢 你这还是老机械硬盘 更慢了 换固态能快一些 但是也快不到普通家用机10秒左右的速度

网友A:
估计是自检项目过多,开机时看一下BIOS自检了哪些项目,不是必要的可以关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g内存是3个4g的条,两个cpu一边插一个一边插俩

服务器不是应该按顺序成对吗?不太懂,我的就是严格按照说明8条8G的.服务器开机就是很慢把?

网友C:
也只有5万多分,这堆破烂还有什么用?花费大量的电养着它,还得耗费耐性,性能却还不如一块atom z83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只有5万多分,这堆破烂还有什么用?花费大量的电养着它,还得耗费耐性,性能却还不如一块atom z8300 ...

你一定在逗我,说实话atom z8300连它的一半性能都不到……

网友D:
换固态是最立竿见影的……不要太高级,换个sata接口的128G固态当系统盘即可
还有你这两颗u属于最低档的55系志强,速度够烂,可以网上花几十块换两颗X56xx,主板应该支持的,运行速度会大有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固态是最立竿见影的……不要太高级,换个sata接口的128G固态当系统盘即可
还有你这两颗u属于最低档的55系 ...

换固态和显卡可能会效果好,这显卡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只有5万多分,这堆破烂还有什么用?花费大量的电养着它,还得耗费耐性,性能却还不如一块atom z8300 ...

本来有俩,卖了一个了,收废品的就按普通电脑机箱给价,觉得有点坑,这个就扔着没卖。三十多斤的重量,里边还有俩个一斤重的铜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不是应该按顺序成对吗?不太懂,我的就是严格按照说明8条8G的.服务器开机就是很慢把? ...

按说是对称的,但是插上三个也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自检项目过多,开机时看一下BIOS自检了哪些项目,不是必要的可以关掉... ...

那要慢慢查了,我看不懂全靠百度,但是这个板的很少